请群里的诸位大神(andyhung、IGV、露一手等)指点迷津,帮助修复k110主板

楼主(2019-02-21):
一、故障现象
主板无法对频,红色偶尔LED闪烁,黄色LED直接不亮,三个舵机无反映,马达会滴滴响!

二、维修情况

(如图所示)换了26MHZ晶振、101电感、三极管,结果直接无法对频,红色LED偶尔闪烁,黄色LED直接不亮。

三、请求事项
在此,静候群里各路大神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是16M的晶体吧,另,你说的换三极管应该是个稳压块吧?

网友:
己确认那个晶体是16MHz的,背面你说的三极方是个5伏的泵电源电路,出5伏电供舵机用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6M的晶体吧,另,你说的换三极管应该是个稳压块吧?

CC2500是用的26MHz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2500是用的26MHz晶振

cc2500没怎么用过,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6M的晶体吧,另,你说的换三极管应该是个稳压块吧?

1.主板上的晶振确实是26MHZ的,如图所示。2.背面用的三极管是D4PC SOT-32 (丝印AXML),如图所示。

3.麻烦大神留个微信联系您,或者烦请加我微信:493894675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2500是用的26MHz晶振

大神,是这个片子么

网友(2020-02-28):
我是右下角6050莫名的烧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主板上的晶振确实是26MHZ的,如图所示。2.背面用的三极管是D4PC SOT-32 (丝印AXML),如图所示。

3. ...

左上角模块是605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