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子弹滚急停操作手法演示 凤凰模拟器5.5L

楼主(2019-02-21):
(日本手)子弹滚急停操作手法演示 凤凰模拟器5.5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3MjMxOTMzNg==.html

(美国手)子弹滚急停操作手法演示 凤凰模拟器5.5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3MjMyMTg5Ng==.html

网友:
一直飞不好,以为是模拟器不行,原来是我技术渣

网友A:
子弹滚不用补偿升降方向?

网友B:
请问高手 ,我的凤凰模拟器舵效为什么不那么明显 ,我用的控是天7。飞板机还行,飞你这个机型时,就没有舵效了,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子弹滚不用补偿升降方向?

方向和升降在进入急停动作之前可以短时间不用修舵,如果是子弹滚巡航飞行肯定需要修舵,不修舵会掉高度或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高手 ,我的凤凰模拟器舵效为什么不那么明显 ,我用的控是天7。飞板机还行,飞你这个机型时,就没有舵 ...

飞机各舵面的参数需要设置的,如果不设置,按照默认的参数飞行不好飞。

网友:
日本手升降方向在一个手上还是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各舵面的参数需要设置的,如果不设置,按照默认的参数飞行不好飞。

感谢高手的回复 !同时更感谢您 将自己的飞行技术无私地制作成教学资料,以方便刚入门者的学习 。谢谢 !
您如果方便的话可否把舵机设置方法发表出来,供我们这些菜鸟学习 。劳架了,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高手的回复 !同时更感谢您 将自己的飞行技术无私地制作成教学资料,以方便刚入门者的学习 。谢谢 ! ...

别说高手,都是模友,技术交流直接说就是了。飞机参数修改的具体数值我记不清了,我记得是边修改边试飞,一直到感觉好飞为止。所有舵面角度都加大到45度以上,动力配置的参数也修改了。

网友(2019-06-06):
不简单啊,楼主有是参照美国第一飞行学校练习的吗?

网友(2019-07-11):
凤凰模拟器内模型的参数要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求楼主模拟器设置截图

网友:
好技术
,羡慕羡慕啊

网友(2019-11-09):
确实要调整模型参数,舵面改到45度,要不就没法练,发动机我没改,就是把电机改了个油机的声音,也在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