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x80有刷空心杯电机的桨 总是掉 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9-02-21):
qx80有刷穿越机 2s版本
飞着桨就飞了  新的桨 插上去 有时候就飞掉了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电机反装,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A:
    哈哈,楼上的回答有新意,而且这样搞的话说不定也会有奇效。如果是正装的话,确实很容易飞掉桨叶,有的时候是撞了一下,然后桨叶就松了,有的时候是飞的太久了,电机发热,然后桨叶也会松掉。我最近用2s有刷练手的时候也出现了多次这种情况,桨叶都换了十几片了。我的想法是先把所有的新桨叶都换一遍,然后没有桨叶之后,就把电机插头用502胶水涂一遍,然后插头不就变大变粗了嘛!这样再把桨叶重新再按上去,应该就又能用了吧!暂时新桨叶还没有用完,不晓得这个方法实用不。
    同时我也打算采用楼上的答案尝试一下,电机倒装应该不会出现掉桨叶的问题。只是如果只简单的把电机的正负极反接的话,电机确实会反转,但是这样会不会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啊!话说有刷电机是有碳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上的回答有新意,而且这样搞的话说不定也会有奇效。如果是正装的话,确实很容易飞掉桨叶,有的 ...

电机反装的话 ,桨不能反装啊,反过来切面不一样了 , 还是需要带字的面朝上。
然后桨叶从上面打眼儿  然后电机轴穿进去

网友:
你尝试一下电机反装之后把螺旋桨互换一下,这样不晓得对螺旋桨的效率有影响没有,这个要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的,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如果直接把桨叶反过来用,估计效率会很低,要保证效率的话,要把桨叶方向不变,然后在上面钻个洞,这样才能保证桨叶的效率。除非有厂家愿意出反装的桨叶。

网友:
我都是502大法

网友:
用斜口钳稍微夹一下电机轴,有个印子就行

网友:
502沾一下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反装的话 ,桨不能反装啊,反过来切面不一样了 , 还是需要带字的面朝上。
然后桨叶从上面打眼儿   ...

电机反装桨也要换成反的就OK了,银燕有一款小鸡就是反装电机,很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