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的报警线怎么没输出?

楼主(2019-02-21):
以前没接触过伺服,图上这个37.38.39是报警信号输出,现在的问题是报警的时候没电压输出。看图纸应该要外接一个电源才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不敢下手,怕把驱动搞坏了。求大虾指点下。

网友A:
你悟【看图纸应该要外接一个电源才对。】
是:接电源+电阻+LED灯。才行 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悟【看图纸应该要外接一个电源才对。】
是:接电源+电阻+LED灯。才行 哦 。。。

谢谢了,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心里没底。

网友B:
驱动器应该有提供12 或者24V 输出吧, 直接使用内部供电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应该有提供12 或者24V 输出吧, 直接使用内部供电也行

下午用9伏叠层电池加500R电阻试了下,报警还是没有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器应该有提供12 或者24V 输出吧, 直接使用内部供电也行

网友:
你怎么测试的, 怎么的接的线

网友:
31.32是报警信号输出

网友C:
这种叫做OC门输出,算是个无源接口,需要外部的供电,这种接口的优点是可以兼容很宽的电平标准,从3V左右到24V应该都可以用,只是注意导通时的最大电流不要超过设计指标(一般是2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叫做OC门输出,算是个无源接口,需要外部的供电,这种接口的优点是可以兼容很宽的电平标准,从3V左 ...

搞明白了,实际上37.38.39是输出的报警编码信号。31.32才是输出的报警电平信号。看图看马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