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3飞控INAV调参问题求教

楼主(2019-02-21):
各位模友,F4飞控问题求助:选了F4V3飞控INAV飞固定翼,调了两天还没有弄好,特请老手赐教:
1)我的调参软件中舵机选项不能用,如图所示
,然而混控界面又提示需要更新固件

是不是更新了固件就能解决?
于是尝试更新固件,但按着BOOT键上电又没法驱动,鼓捣了一晚上还是驱动不了

哪位朋友能提供下W7 32位的驱动软件和固件烧写软件?
2)调参软件中电机没有出现马达,

是不是F4飞控不支持普通的电调(分别用了新西达、精灵3和小蜜蜂电调)也尝试了不同的协议,都不能驱动电机;
3)还是调参软件电机界面,遥控器各通道都调好了,舵量都是1000-2000

但是接舵机通电后,舵机的实际行程明显不足(已经单独供5V的电了)。
请老手指导,谢谢!

网友:
论坛找教程,很详细的

楼主:
升级包都制作好了,就差烧写步骤了,不按boot键飞控接电脑是有驱动的,但只能进入调参界面

拔掉USB后这个端口就没有了,然后按BOOT再连接电脑就不认了,

zadig安装失败

因为没有驱动,所以烧写不进去
32位的电脑,安装的win7,一直没能驱动成功,有其他烧写方法吗?

网友:
要用的驱动都装了吗?或者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换了 3台电脑,都是32位的win7系统,看来真不好驱动

网友:
很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我也是试了好几台电脑才搞好的,WIN7 64位的

网友:
好像没有32位的驱动了。。。换64位的win10

网友:
沒顯示舵机調參選項是因為飛控及INAV 版本不同,將飛控固件更新至2.0以上即可。

网友:
加载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包都制作好了,就差烧写步骤了,不按boot键飞控接电脑是有驱动的,但只能进入调参界面

拔掉USB后 ...

教给你个简单 一招解后顾之忧的办法  重装系统 不要用ghost版本 用安装版本   要不然 你还是会出很多问题
经验之谈 经验之谈 经验之谈

网友(2019-03-24):
我遇到了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搞了两晚上了都不行,按boot连电脑,无串口显示,无法烧录新的固件

网友:
我的是win7 64位的系统

网友:
固件与地面站版本不一致

网友:
烧写固件的时候不能连着gps需要先把gps拆掉才可以刷固件

网友(2020-02-06):
1、电脑无法安装驱动,重新安装安装版win10 从MSDN下载镜像后安装即可,也有说用驱动精灵能解决问题,我是电脑原配的WIN10后来改win7不行,自己费半天劲改回来了就好了。
2、飞控固件和INAV软件版本不对应,导致无法载入混控,其他可能的现象还有设置无法保存等。
3、舵机行程不足,有专门的调节页面,自己可以找下,就是那个百分比的地方,不建议改太大,试飞后根据需要更改即可。

网友:
根本未測到固件,你要直接接電腦后的USB因為不夠電壓!!換多幾個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