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焊不焊插针的体验

楼主(2019-02-21):
飞控一般都配有插针,有弯的插针和直的插针!

那飞控插针你有没有焊呢?
经过我这段时间的体验,感觉插针是很有必要的!

之前装机的时候,模友建议我是不要焊插针,直接焊线上去!
理由是:
1、焊插针之后,要是炸鸡了,插针很容易导致飞控报废!
     焊线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2、焊插针之后,线多了好多!
     焊线可以剪到合适的长度,布线整洁美观。
于是我就直接焊线啦!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体验之后,我发现焊线不好的地方很多!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9384&page=1#pid21544456
这个是我之前发布的求组帖子。

炸鸡之后SBUS的链接线松了,后来重新焊接上之后,可以用!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有异常!
在贴吧上也没有找到原因,模友说有可能是飞控有问题。

后来就网上买了个新飞控,想着飞控还没到,拿这个来焊焊,练习焊工!
拔下线之后,洞洞都被焊锡堵了,就一边用插针插进去,一边用烙铁,把洞洞的焊锡融掉,让插针可以插进来!
插针穿过来之后,洞洞上的焊锡都跑插针上了,这个时候拔出来也不是,继续插也不是!前后不着店!
那就这样吧,剪掉长的插针,懒得搞了!

今天又捣腾捣腾,线焊在不进不出的插针上,装了起来试试!发现SBUS线又可以用了。

所以我就想:
之前出现的电机异常,会不会也是因为焊线接触不良导致的,信号来了就转得快,接触不好信号弱就转得慢!
焊线的话,出什么问题很难看得出来,都闹腾几天了,人都疯了!也没发现问题。
焊插针的话:
1、焊点好坏比较直观,好坏容易看得出。
2、维修拆机也很方便,拨掉线,一样一样都可以分开。

当然,这也是由于我的焊工一般般,要是焊工好的话,也不至于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不过,经此一番闹腾,我感觉飞控焊针的话会更好一些!

你觉得呢?

网友:
买点好焊锡吧,还有你用的线也不好。
买点电子物料练练焊工吧

网友:
插头插座有好有坏,好处是炸机折到线了顶多插头那里松脱,而焊在板子上。那么焊盘有可能会一起扯下来,这样就得不偿失了。焊盘焊多了。时间长了。温度高了 都会脱落,所以。。有插座还是好的。。调试的时候也方便。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

网友:
焊线的话折几次就断了,俗称飞线

网友:
焊接最主要的作用是省空间且不会因震动会产生虚接,缺点是不易更换和维修,两者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取舍就是了。

网友:
多练练焊接技术吧,

网友:
当然是直接焊啦

网友A:
请问层主你这个是自己手工焊的吗?有没有使用工具进行辅助。能否发个图片看看你的焊接工具呢?话说焊接也需要不少工具和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层主你这个是自己手工焊的吗?有没有使用工具进行辅助。能否发个图片看看你的焊接工具呢?话说焊接也 ...

是的
烙铁是黄花60瓦原配尖头
详见装机分享 精致装机小技巧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7784&uid=330575
来自:www.5iMX.com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网友:
焊功有待提高,装机多了,就自然喜欢直接焊了

网友:
插针确实既美观又方便
但是最大的弊端就是不利于飞控的减震

网友:
焊接线靠谱,插件松更闹心

网友:
买点好的焊锡,貌似你的焊锡不咋地

网友:
你這樣焊針會好d

网友:
楼主的焊工,不忍直视,还有,换好点的焊锡吧。穿越机谁还插针啊,几年前大家都全部焊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