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皮龙怎么改转向?

楼主(2019-02-21):
如图,东风1号

网友:
把原车转向机构拆了,用一个9克金属舵机代替,加一个球头带钢丝!

网友:
改转向,要换电调,转向两根线

网友A:
原来的拉杆会和桥蛋打架,打印了一套10车比例的球头换上了 ,先玩上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拉杆会和桥蛋打架,打印了一套10车比例的球头换上了 ,先玩上再说

牛叉了,能帮我打印一套吗?我出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叉了,能帮我打印一套吗?我出邮费

从我这发过去邮费估计比你自己在马家买个成品还高,你从马家搜 3mm球头拉杆 或 微型关节轴承 就可以了

网友(2023-04-20):
东风1号是JJRC的

网友:
不是顽皮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