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场外充电到底多少c? 3.5c? 5c?

楼主(2019-02-21):
可以给出科学依据吗?

电池也是有寿命的

100次挂  和200次挂差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A:
本人6s 1400开6A  6s 2200开10A  6S 5200开25A

网友B:
6S电池,1200-1400:5A,1500-1800:8A,3300:13.5A,外场充电时间都在15分钟左右

网友C:
一般充电,我控制在8-10分钟左右,不一定要5C,如果一个架机,4块电基本不用停了。

网友D:
玩固定翼的从来不纠结大电流充电会损坏电池这个问题。因为电池的寿命一般都撑不到电池炸坏的时候。

网友:
场外动力电直接4-5C充,15分钟充好一块为佳。反正我的电池不是炸坏就是放坏的。

网友:
外场看情况充,保证有电飞就行了,一般外场不用充满,99%就开飞。伤电池主要过充过放和存放时间太长

网友:
电池一般不是用坏的,放心猛用

网友E:
x3用1500,6a充,感觉很耐用。有几次为了赶时间7.5a充,感觉电池没劲了。当然也有150循环以上了。

网友F:
4s2200,10A充,8分钟充满,一个起落5分钟,两颗电池不停的飞。
我也不懂算这是几c充

网友G:
首先要冷却电池,这一步很重要,电池很烫的时候无论多少C充电都是伤的。冷却之后5C充电没问题,室温开充到充满也就有点温热

网友H:
我的经验:
3s450用2安,3s1500用6安,3s2200用6安,4s2200用8安,6s5200用12安,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要冷却电池,这一步很重要,电池很烫的时候无论多少C充电都是伤的。冷却之后5C充电没问题,室温开充到 ...

求教,为什么要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经验:
3s450用2安,3s1500用6安,3s2200用6安,4s2200用8安,6s5200用12安,供参考

3s 1500 也敢于用6a?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经验:
3s450用2安,3s1500用6安,3s2200用6安,4s2200用8安,6s5200用12安,供参考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充电,我控制在8-10分钟左右,不一定要5C,如果一个架机,4块电基本不用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x3用1500,6a充,感觉很耐用。有几次为了赶时间7.5a充,感觉电池没劲了。当然也有150循环以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1500 也敢于用6a?

十一年飞行经验的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没问题

网友:
6s5000毫安 30a充电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固定翼的从来不纠结大电流充电会损坏电池这个问题。因为电池的寿命一般都撑不到电池炸坏的时候。

有道理

网友:
理论是不超过5c,我一般不超过3c,每周飞5-6个起落电池一般用3年都没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4s2200,10A充,8分钟充满,一个起落5分钟,两颗电池不停的飞。
我也不懂算这是几c充

我也是这么用的,外场根本不做平衡,平衡是在家做维护用的

网友I:
我1500的电池.7A充了两年了,没变化

网友I:
居然你也喜欢矮大紧,有品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为什么要冷却?

电池用到快没的时候温度本来就高,马上大电流充电会造成温度过高导致电池物质变质损坏,甚至起火爆燃

楼主:
引用 网友I:
居然你也喜欢矮大紧,有品味

矮大紧是成熟男人的象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1500的电池.7A充了两年了,没变化

6s  7a   1500mah?   两年多少次充电啊?? 暴力可以太大变化?

网友I:
引用 楼主:
6s  7a   1500mah?   两年多少次充电啊?? 暴力可以太大变化?

前两分钟没变化,后面就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6s 1400开6A  6s 2200开10A  6S 5200开25A

6s 1400  6a  多少冲了啊??  暴力程度没什么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两分钟没变化,后面就差点

大概多少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要冷却电池,这一步很重要,电池很烫的时候无论多少C充电都是伤的。冷却之后5C充电没问题,室温开充到 ...

外场不可能完全冷却电池。要冷却的话起码需要30分钟以上

网友:
100以上吧

网友:
也不必纠结太多了,电池肯定是冷却后,1c充电最合适,只是条件可不可以的问题。电池本来就系消耗品,保证不过放过充就基本不会突然死亡。

网友:
看电池配方 垃圾电池尽量别高c冲。

网友:
我外场3c充电,基本不冷却,落地就冲,1年多点无变化。

网友:
一直5C,2年200循环,电池尚可。

网友:
既然是外场就不关心损耗,飞爽才是第一要务。我用406,正常情况充二块电池15分钟是我等待的极限。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次了

请问x360是皮传吗?飞着觉得好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x360是皮传吗?飞着觉得好不好飞?

下星期试飞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星期试飞告诉你。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