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甲醇两冲磨合的最佳方式

楼主(2019-02-22):
本人新手,最近开始玩油机,入手OS46AX,总是麻烦别人去调机啥的总不是长久之计,自己终究要弄明白的。看了OS的官网关于引擎的磨合和调整(全英文的),其中看到第一箱油是在主针开2-2.5圈后,启动引擎,逐渐开到最大油门,运行一分钟,然后收油针,一直到发动机变为最高的“二冲声音”运行10秒,然后再放油针到富油状态的“四冲声音”运行10秒,如此往复的耗尽一箱油,然后将油针置于二冲和四冲之间的状态上天飞3-5箱油,最后再优化油针,不知道上述的理解是否正确,但大多数老鸟都说现在的引擎不用这么麻烦,富油状态让引擎转顺(可以是一箱油),然后调出高速后直接富油状态天上飞2-3个起落便好。我只想请教下各位,是否要采用官网的方法来磨合来得到最佳的磨合效果?非常感谢

网友:
老鸟说的富油磨合是经验总结,但个人感觉,每个厂家的发动机有特性,厂家说明书的方法更适合一些
本人之前NN台发动机也是使用富油磨合的方法
偶有一天仔细看了下OS发动机的说明书
按照厂家方法磨合了3台OS46  效果非常的好
3台发动机目前状态完美,启动器都不需要,一拨即着。

网友A:
发动机磨合关键在磨合后的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磨合关键在磨合后的清洗

您说的是磨合后的,想请教下磨合的方式

网友:
磨合啥,直接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磨合后的,想请教下磨合的方式

磨合先富油低速10分钟,磨合后拆开清洗。再中速磨合10分钟,磨合后拆开清洗。最后高速富油磨合10分钟,磨合后拆开清洗。清洗干净后安装调试怠速和高速,同时用餐巾纸在排气口观察喷出的废油,如果废油中有黑色或灰色的小点,说明磨合没完成,再来一遍高中低速磨合,直到排气口废油干净无金属屑。如果只磨合不清洗,金属屑在发动机内就像砂纸磨机器,发动机寿命会缩短。

网友:
不要磨合,稍微富油飞一两升油航线,发动机调整

网友:
发动机稍富油飞一两升油航线,之后调整好就可以正常飞了

网友B:
磨合不是问题,我一直没搞懂直机怎么调油针的,看着大桨都怕,怎么调高速油针啊,在磨合台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合不是问题,我一直没搞懂直机怎么调油针的,看着大桨都怕,怎么调高速油针啊,在磨合台调吗

调机肯定浆卸掉了调啊,安全第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机肯定浆卸掉了调啊,安全第一

哈哈,昨天不小心发到固定翼版了,但还是不明白不带点负载调油针应该不太好吧

楼主:
不带浆先初调,然后再上浆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昨天不小心发到固定翼版了,但还是不明白不带点负载调油针应该不太好吧

有离合器,怠速时手能抓旋翼头让他不动就用手调油针调完再复飞再调再飞,拆桨是不行的,没负载会爆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带浆先初调,然后再上浆调

拆桨只能先调怠速和熄火油门位置,剩下的都要装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桨只能先调怠速和熄火油门位置,剩下的都要装桨

嗯,我看还是在磨合台,装个飞轮发电机啥的初调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