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的S1000怎样改造才能增加航时呢

楼主(2019-02-22):
手上还有一套满新的S1000,怎样才能延长飞行时间呢,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拆四个机臂改成四轴换大桨 大电机

网友(2019-04-26):
换动力套,用电池往起来堆

网友:
换成四轴,大电机,大桨,这样效率才会高

网友:
机子卖不?s1000没办法增加续航的 电机 轴数限制了的

网友A(2019-06-08):
S1000悬停大概能多少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1000悬停大概能多少分钟?

16000mah的电池大概在15-20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6000mah的电池大概在15-20分钟

我的6轴,12000电池,18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轴,12000电池,18分钟左右

空机还是挂5d

网友:
5D那是不可能滴,穷玩,挂飞越3D云台和狗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