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改装氩弧焊,焊接0.3mm铁皮

楼主(2019-02-22):
自己做了个脉冲板,  产生0.01S-10S时间可调的脉冲,间隔也是0.01-10S可调,
试验了一晚上最后终于有点眉目了·

焊接参数·脉冲时间·0.10S,间隔0.4S

焊接0.3mm铁皮

网友A:
咋改的??改冷焊机了??

网友:
高手,改的啥样了?发个图看看呐

网友B:
随便一台逆变焊机。弄一套氩弧焊具。加上氩气。就是氩弧焊机。这样是直流氩弧焊。还可以用普通交流焊机采用这种方法焊铝和铝合金。

网友:
这个很厉害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台逆变焊机。弄一套氩弧焊具。加上氩气。就是氩弧焊机。

老师,不是这样的,氩弧焊机需要高压引弧!
我的是一台氩弧焊机,把高压引弧的开关线引致焊钳拇指的位置并加了微动开关做普通电焊机用,非常好用,用过的伙计们都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师,不是这样的,氩弧焊机需要高压引弧!
我的是一台氩弧焊机,把高压引弧的开关线引致焊钳拇指的位置 ...

没有高压引弧也可以。接触引弧。所以普通焊机就可以当氩弧焊机用。我打工的单位都是这么干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改的??改冷焊机了??

自己用单片机做了个脉冲发生板,有连续和点动模式,可以设置 每次焊接的时间· 和间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一台逆变焊机。弄一套氩弧焊具。加上氩气。就是氩弧焊机。这样是直流氩弧焊。还可以用普通交流焊机采用 ...

应该是·可以·我看原来有人发帖改过·,不过还要加高压引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高压引弧也可以。接触引弧。所以普通焊机就可以当氩弧焊机用。我打工的单位都是这么干地。

接触引弧不太好操作吧·,那样钨针几次就粘上焊机金属了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改装是脉冲氩弧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触引弧不太好操作吧·,那样钨针几次就粘上焊机金属了不能用了。

我打工的单位就是这样用的。因为焊把线延长那个引弧开关线也得延长。接着嫌费事。干脆不用高压引弧。直接接触引弧。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触引弧不太好操作吧·,那样钨针几次就粘上焊机金属了不能用了。

不用钨针头接触引弧。用焊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用钨针头接触引弧。用焊丝。

老大,再仔细点,我想试-下。

网友:
有视频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再仔细点,我想试-下。

就是用脉冲可以焊接的电动按钮·,相当于缩减 电动时间·  这个铁皮是用0.10秒的焊接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可以·我看原来有人发帖改过·,不过还要加高压引弧电路

有成品的焊机引弧板卖!

网友:
高人一个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的焊机引弧板卖!

目前还有点不稳定·,有的时候会死机,先不准备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