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avic/Air/mini)
大疆用平衡充

楼主(2019-02-23):
用平衡充改头 冲 大疆
电池
是否会冲坏呢

网友A:
不会的,论坛有这样搞得,你可以搜下!

网友B:
坏不了,因为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不了,因为不能用。
可以啊

网友C(2019-12-16):
我在电池上钻了四个孔,把3S的电池的四个脚 用一个带四个探针的板引出来了,装了平衡头,用平衡充可以充电,不过装上飞机并不显示正确的电量,说个具体的,就是我的电池上平衡充前的电量是56%,在平衡充上充满到4。35V每节电,按电池外面的按钮,还是只有3 个灯亮,在飞机上,DJIGO4上显示的电量 还是56%,而且电池电压还不是4。35V,好象只有4。12V的样子,我以为要重新标定保护板的呢,再检查发现电池的循环次数也没有变化。可能这个保护板显示的电量只是计量的从输出端充进去的电量。

网友D:
有必要吗?想大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