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Y线

楼主(2019-02-23):
我们经常用到Y线,当然万能的某宝都能解决,可是如果急需怎么办,继续看能找到办法。
找一个报废的电脑主板。

楼主:
目标就是这个,找一个6针插座,不是6针也没关系,锯成6针就可以了。

楼主:
用钢锯锯下。

楼主:
用错修剪整齐。

楼主:
再找一根以前光驱用的音频线。

楼主:
用针挑起塑料挡片就可以把线抽出来,黑、白、红的颜色与舵机线完全相同,插头找一个废舵机拆下。也可以直接将原来四孔插头切掉一孔,音频线的插针间距和大小与舵机插头完全一致。

楼主:
焊好,测试没用问题用热熔胶封固。

楼主:
看看完成后的效果,是不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网友A:
这些东西有的人不多,而且做起来也麻烦。不如存一些端子线材来做线。

网友:
直接买杜邦线自己做完美解决

网友:
感觉有点大动干戈

网友:
不错,就是成本太贵了哈哈!

网友:
玩模型  做线的工具和3P的线,和冷压端子还有各种P的杜邦壳那都是必备的,没有这些,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玩模型的

网友:
直接焊一起 哪这么麻烦。 还有一种最简单了,直接插接收机 设个混控就好。

网友:
简单解决的问题弄的还麻烦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B:
我一般都建议,只要遥控接收有可能,不要用Y线,各通道独立,最省心,调节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有的人不多,而且做起来也麻烦。不如存一些端子线材来做线。

应急解决不失为一种办法。

网友:
这还得拆个电脑,我还是毁两根舵机延长线经济实惠。

网友:
做个Y线,还动用钢锯,也是够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建议,只要遥控接收有可能,不要用Y线,各通道独立,最省心,调节也方便

完全同意!

网友:
楼主是强迫症患者啊,非要把东西做到完美。

网友:
丢掉Y线吧
分别接线到接收机上做混控

网友:
我感觉您如置办以下工具/材料就更方便了:
1.   2.54mm杜邦 排针/插针,单排双排多排自己挑;
2.   2.54mm杜邦 胶壳/插头 ,外加杜邦母头 簧片;
3.   一把支持2.54mm杜邦端子的压线钳;
4.适当粗细的热缩管若干。
5.自学成才DIY,想怎么接就怎么接了。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费这个劲,电线剥皮,扭一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