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直升机转向

楼主(2019-02-23):
如图,这个是共轴直升机的上下旋翼差速器,那么它是靠什么机械让这个差速器产生差速的呢?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
那上下两对小伞齿轮有一对肯定可以通过剎车装置来减速的

网友A:
好像共轴直升机转向不是靠差速,是靠上下层螺旋桨的螺距来控制反扭,达到转向的目的,我只是听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共轴直升机转向不是靠差速,是靠上下层螺旋桨的螺距来控制反扭,达到转向的目的,我只是听说。

楼上说的确实正确,我有一架50级共轴双桨直升机航模,真的是通过控制上下两层旋翼的螺距差来转向的,那是两层旋翼转速相同的,但也有控制上下两层旋翼转速差来转向的共轴双旋翼直升机的。

网友:
我只是看看,什么也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确实正确,我有一架50级共轴双桨直升机航模,真的是通过控制上下两层旋翼的螺距差来转向的,那是 ...

实现 一个(转向)目标,的 方式方法 可不止 一种。
——玩具 小机 有玩具 小机 的 方法 ,
——大型 军机 有军用 大机 的 方法 哦。

网友C:
不懂,向你们学习了

网友:
飞过起飞300公斤级别的有人共轴改的无人的,转航向是通过上桨距角的螺距大小来实现的。

网友D(2019-04-18):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确实正确,我有一架50级共轴双桨直升机航模,真的是通过控制上下两层旋翼的螺距差来转向的,那是 ...

兄弟,你说你的这个共轴的飞机是什么牌子和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说你的这个共轴的飞机是什么牌子和型号?

是TW尚皇科技出品

网友(2019-06-17):
有单动有双动,总的来说是依靠总距差来进行偏航控制

网友:
除了单差动双差动还有翼尖阻风板的形式,共轴直升机因为结构复杂,不如单旋翼直升机安全。特别是它的旋翼直径小,发动机停车后迫降的生还几率渺茫

网友(2019-10-19):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确实正确,我有一架50级共轴双桨直升机航模,真的是通过控制上下两层旋翼的螺距差来转向的,那是 ...

半差动与全差动

网友(2019-11-23):
还有用尾部方向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