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skyzone02和br2代,大家更推荐哪个?

楼主(2019-02-23):
02便携性好一点,但是听说颜色偏白,视角小
Br2视角大些,但是太大
都说说两个有什么优缺点,最好有图片看看,谢谢了
本人近视300度

网友A:
我喜欢大视角,所以一直用着B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大视角,所以一直用着BR2。。。

会不会大到看不过来?

网友:
我用的02,只能说够用

网友:
要么BR要么FATSHARK,折中的不要省得钱花了还后悔。

网友B:
Br视角太大(算是缺点吧),需要转动眼球才能看到边上的osd,不过裸眼400度毫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大到看不过来?

不会。。。。。

网友:
推荐br,很好用
买来比我想象中的小的多

网友C:
眼镜**效果强得多,眼罩外人看来是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镜**效果强得多,眼罩外人看来是个**

那用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着呢

眼镜感觉好太多了

网友:
近视600度看br也很清楚

网友D:
为什么近视带眼罩没有问题?如果两眼度数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近视带眼罩没有问题?如果两眼度数不一样呢?

我就是两眼度数不同,一只175一只275

网友:
我br用一个月换肥鲨了,色彩比br好太多

网友E:
sky03  近视300度。我使用感受。屏幕边缘很虚。其他还好。配了近视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ky03  近视300度。我使用感受。屏幕边缘很虚。其他还好。配了近视片。

正常近视镜多少度,就配多少吗?我听说不近视的,都配200度的

网友F:
实话实说 都是淘汰货了
我自己用的skyzone 02+  大鹰眼 和br 眼罩  都有
身边朋友都用的肥鲨HDO+rf   肥鲨这个双接收的效果比别的好太多了
我自己飞KK 的GT8 那个小机 用skyzone 02+  飞20 30米就不行了
用肥鲨 可以飞满一整个足球场 一下都可以不闪  区别就这么明显

不过这些价格也差的很远   楼主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定
hdo+rf>skyzone 02+>大鹰眼>BR 个人实际使用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话实说 都是淘汰货了
我自己用的skyzone 02+  大鹰眼 和br 眼罩  都有
身边朋友都用的肥鲨HDO+rf    ...

感谢你这么详尽的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这么详尽的答复

没事 因为东西都不便宜 没买对就是在浪费钱啊
实际电子产品都应该买新的  等更新的出来 第一时间把原来的出掉 是最好的方法
要不然总是用的旧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近视带眼罩没有问题?如果两眼度数不一样呢?

我两眼分别500和600,用着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近视镜多少度,就配多少吗?我听说不近视的,都配200度的

不用近视不用配。他肯定是近视了吧。自己不知道

网友:
近视眼就br,02在浪费钱,要么hdo

网友:
左眼600,右眼700,用的br,网上有滑雪镜近视镜,配一个就完事

网友(2019-04-15):
1000内有推荐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Br视角太大(算是缺点吧),需要转动眼球才能看到边上的osd,不过裸眼400度毫无压力。

OSD不是位置可调吗?

网友:
买你能买得起的最贵的就对了。别老思前想后,都白扯。

网友:
引用 网友G:
OSD不是位置可调吗?

我的重点在于变相缩小了视野

网友H:
我之前也纠结这俩,现在入了02,都说br性价比很高,我没用过。我试戴过hdo和03,觉得还是眼镜好一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之前也纠结这俩,现在入了02,都说br性价比很高,我没用过。我试戴过hdo和03,觉得还是眼镜好一点。

肥鯊比02怎么样,我也准备入02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肥鯊比02怎么样,我也准备入02

肥鲨hdo秒02啊,钱好性能好。02我目前够用,而且还便宜,保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肥鲨hdo秒02啊,钱好性能好。02我目前够用,而且还便宜,保值!

贵了吧,skyzone02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贵了吧,skyzone02可以吗

目前二手02性价比最高,不过出手的人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贵了吧,skyzone02可以吗

02对我来说已经可以了,目前没有升级的想法。03贵一点,已经能和肥鲨拼一拼了,不差钱的话直接入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