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微型直升机的舵机与标准舵机的信号有何不同

楼主(2019-02-23):
微型直升机的
舵机
与标准舵机都是用PWM信号控制的吗?
两者的PWM有何不同?
能否用标准的接收机驱动微型直升机的舵机?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是一样的。pwm都是标准的范围

网友B:
是一模一样的pwm信号。换个接头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