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翼 z84 好难飞啊

楼主(2019-02-23):
    配置:2212 2450kv朗宇,6寸桨,电池1300mah3s,前面配重尝试很多次了。

    主要是飞机非常不稳定,我没动舵面时它自己可能会乱偏,左偏右偏舵面打满才拉的回来,还有平飞都会螺旋,极其难操控,重心各种调试都是这样,离地秒炸。也有飞半分钟的时候,不过很少。但我技术没问题的,我以前飞3d的。

    大家都说z84很好飞,我觉得不会这么难调试吧。重心我反复尝试,各种程度都有试过。

    我也怀疑是电机大桨大造成的反扭大的问题,但是别人都说可以2212,2216,2221电机。他们调重心这是怎么做到的?

    z84买的新动模型的 但是盒子有点山寨的感觉,就是普通快递盒,不是彩盒。

网友A:
我的z84
穿越2205  2350kv电机加6mm铜柱安装,穿越5045平头桨,3s1300顶头放,加上自带的配重块放前面,重心就没问题了。
主要是舵量,我的舵机臂和舵角都装最外孔(银燕es08舵机臂,Z84自带舵角),升降舵行程设为40%,副翼行程50%,就比较好飞了,但还是很灵活。

飞翼没飞控个人感觉是挺难飞的,前几天3级风,飞Z84飞得贼刺激,勉强飞了两块电,第三块电的时候,低空降落航线,一阵风直接拍地上了。

网友:
lz之前飞过什么固定翼啊。 飞翼会灵活一些

网友:
说好飞的都是高手和调好了的鸡鸡

网友:
就用2206 kv2600 那个大众推荐的电机
2200的3s电池,
舵量在30-40之间
电池靠前到头
这个机子真心好飞的
泡沫机我就飞2种机子,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千禧年
你用2212电机,再配1300的电池,尾巴重,头轻啊

网友:
飞翼越轻越好飞。。太重不太好手抛试试弹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z84
穿越2205  2350kv电机加6mm铜柱安装,穿越5045平头桨,3s1300顶头放,加上自带的配重块放前面, ...

谢谢!我的飞机主要是左偏右偏,舵面打满才拉的回来,还有平飞都会螺旋,安定性极差,不是舵面灵活性过高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飞机主要是左偏右偏,舵面打满才拉的回来,还有平飞都会螺旋,安定性极差,不是舵面灵活性过高 ...

看我上面回复,电池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上面回复,电池小了,

不过我配重也配了很多啊

网友:
头轻了,配平后,舵量再调一下,我最近也在飞这个,主要是升降太灵活需要调一下。

网友:
这个机太能飘

网友:
这个机很好飞的,我用过2212 2200kv和2216 2750kv都很好飞,重心要正确,舵量要小一些

网友:
看我飞的,螺旋炸机

网友:
小翼展的飞翼好飞才怪了。我飞的第一个飞翼就是Z84,恶梦了好几年不敢再碰飞翼,太贼了,没飞控基本就算了。

网友:
用飘飘的配置试试吧,还有推力线再检查一下,

网友:
重心正确时,这机真的很好飞,2212速度快,想飘还是2208。

网友:
3D机和Z84这类快速机的操控手法还是有差别的,刚开始的话甚至会抓狂吧
除了上面说的把飞机调好,建议把控也调一下,升降和副翼都调得柔和一些(exp),这样操作起来压力应该会小很多。

网友:
说不好飞的基本都是重心不对,再靠前,没错的

网友:
调好重心,抛飞时候抓着机翼甩出去,千万不要抓着机腹推出去,千万。。

网友B:
还有,楼主的电机座有没有上下安反了。。。。。以前见过有模友这样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楼主的电机座有没有上下安反了。。。。。以前见过有模友这样安装的。。。

你好 我是

网友:
无非就是重心、推力线、舵面等。

现在大家的手机都可以拍照,提问建议配合多角度照片。

网友:
这小飞机初期是令人抓狂,我一开始用2216 KV2400 6寸桨,无论是4S 1300还是3S 2200都难抛飞,后来换手里的2208 KV2600加5寸桨强多了,如配2205的电机应该能更好操控一些,国外玩远距的用1806 KV2280电机加5寸桨,等你掌握它的脾气调好了能好飞不少,但失速也易螺旋且难改出,其实现在公认最好飞的是AR WING,更常用来FPV,这机电机标配2204-2206,很好飞,你当初选这个就好了。

网友:
大伙都说84容易螺旋
身边飞过的也这样说
个人感觉其实不然,飞过几个了,正常飞就没有遇到过
反而是故意拉失速进螺旋再改出这样玩,贼拉爽

网友:
舵机也很重要,要用虚位小的。不然任你调也不好飞

网友:
重心调不好易失速进入螺旋,一般选用3s1300-1500电池,可快可慢,滑翔性能好,3s2200电池太重,飞起来速度快,不飘,抗风性稍好;舵量要根据个人手感调小,一般在30%-45%,最好对exp曲线进行调整;最后,电机跟桨的搭配一定要匹配,我的配置是2208-2450kv电机+5040/5045桨,虽不暴力,但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悠哉悠哉。
以上分享供楼主参考。

网友:
飞翼用飞控飞比较好玩
推荐司南飞控

网友:
调整一下舵量

网友:
我们有几个人都在飞Z84,之前也是用2212,2450kv电机,5寸桨,都不行,后来都换成2204,2400kv电机,5寸桨,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