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抛机改装 分享一下 有大神经典改装欢迎评论

楼主(2019-02-23):
全程在床上制作完成的 挖设备仓 美工刀切好 抠出来多余的 用电烙铁烫了一下

升降舵 舵机安装孔

预装看位子是否合适

副翼两个舵机使用Y线连接

尾巴安装完成 醋酸胶布是个好东西

配重 老大一颗螺丝了 重心刚好

顺序颠倒了 不重要吧

舱盖 磁铁固定 应该不会掉吧

完成了 推理线完美 四轴拆机盘式电机 型号记不清了 反正2s电池很猛

大神勿喷 欢迎上图交流改装的乐趣

某宝 84mm翼展的手抛机 翼型完美 择日试飞 上视频

某宝68mm翼展的  都还没飞过 明日试飞 希望能好飞

网友A:
不错,手抛应该好飞,就是有点担心加油门会不会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手抛应该好飞,就是有点担心加油门会不会低头。

哈哈 不知道了 还没飞过呢

网友B:
醋酸胶布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醋酸胶布是什么?

你某宝搜一下就知道啦 补强 补缝隙都很爽

网友C:
同样的机子,我前几天改改废了,求电机固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机子,我前几天改改废了,求电机固定方法

自制ABS板电机座 就像图上这样热熔胶固定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ABS板电机座 就像图上这样热熔胶固定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噢噢这样啊,你用的几寸桨啊,我用KT板架的很高。

网友D:
有碳杆加固吗?这款手抛材质是epp的,机身容易开裂~

网友E:
看推力线,加油绝对低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推力线,加油绝对低头

不一定,他可以用平尾配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他可以用平尾配平的

上降配平后只能在某一速度时平飞,收油或加大油门问题又会出现

网友:
期待放飞视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他可以用平尾配平的

推力线(拉力线)怎么配平?如小油门配平大油门怎飞?如大油门配平小油门怎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降配平后只能在某一速度时平飞,收油或加大油门问题又会出现

就算楼主的推理线没做到最优,他在反复调试时也可以退而求其次,要么油门升降混控,要么手动矫正,都可以实现不同油门下的“平飞”。道理大家都懂的,这里是手抛机改装休闲飞情景下的可行性问题。您说的“加油门绝对低头”会给人不可行的误解,人家已经做好了,就让人家开心试试吧。如果试飞很不理想,或通过混控或手法无法实现“配平”凑合飞,相信楼主自然会潜心研究“一劳永逸”的改进原则的—— 这不是一句“绝对”能解决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是这么想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力线(拉力线)怎么配平?如小油门配平大油门怎飞?如大油门配平小油门怎搞?

如有可能,自己改一个背推机反复试试也就有体会了。

网友:
我前些日子改了一个背推的,厂里随手切了一些电机座,飞是能飞,不爽,重心过高
昨天下午果断去掉,
机头凭感觉切一刀,有下拉右拉
用的2206电机
今天玩一把,那感觉爽多了,
跟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算楼主的推理线没做到最优,他在反复调试时也可以退而求其次,要么油门升降混控,要么手动矫正,都可以 ...

只是建议,没有较真。改装的乐趣在于不断实践,只是建议,只是建议,因为我初学时找不到原因都急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建议,没有较真。改装的乐趣在于不断实践,只是建议,只是建议,因为我初学时找不到原因都急死了。

理解万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楼主的推理线没做到最优,他在反复调试时也可以退而求其次,要么油门升降混控,要么手动矫正,都可以 ...

哈哈,对于这种“绝对xxxxxxxx”的喷子,真没必要太计较,不理他就完了,选择性忽视他

楼主:
作为折腾党 首飞成功了 又来模仿大神的 涵道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推力线,加油绝对低头

完美 好飞 有点点低头 微调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碳杆加固吗?这款手抛材质是epp的,机身容易开裂~

不会开 我没有加任何固强不见

楼主:
什么的三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力线(拉力线)怎么配平?如小油门配平大油门怎飞?如大油门配平小油门怎搞?

小油门配平了 大油抬头 可以解决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楼主的推理线没做到最优,他在反复调试时也可以退而求其次,要么油门升降混控,要么手动矫正,都可以 ...

并没太复杂 直接就平飞了 关电滑翔很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没太复杂 直接就平飞了 关电滑翔很远

祝贺试飞成功!
1.我支持实践第一,如果“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很可能是“理论”忽略了一些因素,比如,您的下推角虽然显得不那么大,且推力点也不那么靠后,但主翼上头那个“小翼”不是白加的,肯定起作用了。  PS:我自己是尝试加过前缘可变襟翼(试着玩,有作用,但作用不如襟副翼混控下的后缘襟翼明显)。
2.背推机动力安定性先天不如前拉机,但优势是安全、耐造,低维护水平下生存能力强,最适合“粗茶淡饭”、“爱答不理”、“大大咧咧”休闲飞。但这飞机的耐造除了省螺旋桨外还有个前提,就是要适当加固。不加固的优势就是轻,只是一但轻微炸机(有时就是机头蹭一下地面),由于EPP材质比较软(这款飞机用料有点“粉”),您又掏空了机头,很有可能像我当初一样,会形成断裂。
不出问题更好,出了问题再修也不迟。
仅供参考,祝继续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试飞成功!
1.我支持实践第一,如果“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很可能是“理论”忽略了一些因素,比如, ...

有时候吧 理论的基础都来自于实践的基础 理论往往都是给那些纸上谈兵的人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所以 改装的乐趣就是不断去实践跟摸索 感谢鼓励

网友G:
想知道你这飞机的配置,重量,方便给个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你这飞机的配置,重量,方便给个不?

15a电调 2204电机 2s 700mAh电池 三个银燕金属舵机 没称过重量 反正超好飞

网友H:
玩航模玩航模,一个折腾就好了,上升到理论层面问题就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玩航模玩航模,一个折腾就好了,上升到理论层面问题就搞大了

最起码的理论知识还是要有的 懂那么一点点折腾也能得心应手一些不是么

网友I:
同样的飞机我做了个有刷370双发的,动力倒是够了,但感觉头轻了点稍微给点油就翘头翻滚,还有就是电调放在扣空的机头里面发烫,电机输出的线路都快烧化了。请教一下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飞机我做了个有刷370双发的,动力倒是够了,但感觉头轻了点稍微给点油就翘头翻滚,还有就是电调放在 ...

电调换个大a的呗 电机线也换粗点的标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飞机我做了个有刷370双发的,动力倒是够了,但感觉头轻了点稍微给点油就翘头翻滚,还有就是电调放在 ...

用大疆的2008电机,电流非常小,对降温和续航都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飞机我做了个有刷370双发的,动力倒是够了,但感觉头轻了点稍微给点油就翘头翻滚,还有就是电调放在 ...

370电机我以前也搞过,直驱5寸桨飞一圈电机就掉了(热熔胶粘的),那电机又重又费电,推力还不足,最好的办法是装减速齿轮换大桨,但还不如两个8520直驱或两个n30直驱,至少重量能减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