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调和电调安装板集成在一起

楼主(2019-02-24):
前几天看到富丽的X360定制电调和金属电调板,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把金属电调板作为电调的散热片,然后二者结合不是很省空间?
于是折腾如下:
买来富丽的50A V4定制电调,去掉热缩管,把原来的小散热片旋转90度,刚好塞到富丽金属电调板里面,在电调和电调板之间加入3mm导热贴。电调去掉热缩管后,可能和电调板接触的地方用AB胶做一下绝缘。二者用扎带固定,电调背面贴一下绝缘纸,搞定。

顺便安装了VBC的电流计,白色胶带里面的东西,可以回传电池电压,电流和使用的容量到VBC上。
上图

网友A:
这是x3还是x3l?电机是鸭子的哪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x3还是x3l?电机是鸭子的哪款呢?

是X3,电机是亚拓450L上的。

网友B:
最后一张图那是啥东西?

网友C:
这样散热应该会更差,3mm的导热胶,导热效果不会好的。电调外壳暴露在外面,直升机在运转的时候,大桨的气流更有助于散热。

网友:
散热效果看看vcb记录就可以观察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那是啥东西?

VBC的电压电流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散热应该会更差,3mm的导热胶,导热效果不会好的。电调外壳暴露在外面,直升机在运转的时候,大桨的气 ...

电调原厂的还用热缩管套着的,散热怎么也比原来好的。

网友D:
你应该再引根电调设置线出来,这样方便调参不用 拆卸了。

网友:
多个香炉多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再引根电调设置线出来,这样方便调参不用 拆卸了。

调参线会碰到电机,只好放弃了

网友:
板上那条子,就是用来散热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