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小号手改装

楼主(2019-02-24):
个人娱乐改装,此舰采用双发130电机,三江的桨叶,轴!,一个9克辉盛舵机,20a双向迷你电调!f6遥控器!第一次试水用1500毫安30c,3s电池,有点大,吃水太深转弯不稳定!求指教应怎么改良让他转弯更稳定,电池应该采用多大的

网友:
我的哈尔滨也是200比例,吃水不会很深啊,就到了它模型上的那线,转弯不会不稳定啊,我还是单舵的,我电装是双280,3s2200mah25c的电池,不过轴系我用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的?准备用1300毫安2s,30c的电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我你改装过程的图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我你改装过程的图我看看

我不是大神,这艘也是我的第一艘rc船,连图装都没有。改装图没有,我只是把里面的电池仓的和电机的那些塑料削了,这艘船的排水量很足,不应该会超重,不然你就想办法减重吧,从上层下手,覆盖了的塑料板可以镂空,注意防水就行了,

网友A:
如图,假设1和2之间是两块零件,2是没有镂空的,1和2粘和了就有一块塑料板在中间,你可以把这一块裁下来,注意接口防水,不然甲板上浪了会漏水的,最好做防沉

网友:
这船排水量足够啊,双180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神,这艘也是我的第一艘rc船,连图装都没有。改装图没有,我只是把里面的电池仓的和电机的那些塑 ...

我现在尽量镂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假设1和2之间是两块零件,2是没有镂空的,1和2粘和了就有一块塑料板在中间,你可以把这一块裁下来, ...

防沉在船里加泡沫?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沉在船里加泡沫?

有防沉泡沫剂,你搜一下,或者废弃泡沫也行,

网友B:
学习了 我也准备把铜陵号 1:200 RC  不过都已涂装完毕了 当第一条实验舰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防沉泡沫剂,你搜一下,或者废弃泡沫也行,

我家有很多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我也准备把铜陵号 1:200 RC  不过都已涂装完毕了 当第一条实验舰罢了

我也是新手,学生没有太多时间,我没买涂装有点贵!

网友C:
我也做了几条号手200比例驱逐舰。目前做了3条,还有4条要做。

一堆没做完的

一堆没做完的

大连号

大连号

鞍山号

鞍山号

沈阳号

沈阳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了几条号手200比例驱逐舰。目前做了3条,还有4条要做。

网友D(2019-06-13):
请问楼主的甲板和船体是粘在一起的吗?如何换电池和维护?新手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甲板和船体是粘在一起的吗?如何换电池和维护?新手求教

是的,每次维修都得重新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每次维修都得重新粘

请教一下用什么胶粘的?我地一条船用502的,然后就拆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