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涵道f35起飞失速尾旋炸鸡

楼主(2019-02-24):
今天正好是周日,早上难得有太阳就把去年炸的50f35拿出来修了一下顺便改了个第四通道然后今天早上试飞,飞场是一个小学,操场200米操场比较小就设置了满舵量,改装完之后飞机的推比试过100油量有1,1到1,2的样子,然后问题就在于我居然滑了三十多米进四十米才把飞机拉了起来,风力三到四级东西方向不定风(我是逆风起飞的,还有30多米滑跑距离就可见问题了),起飞的一瞬间飞机有左右摇摆,紧接着达到90仰角(高度2到3米左右)转了一圈,啪叽砸地上了,试过重心调整,都没用,顺便汇报一下今年战果炸了两个银燕,一个fms转向舵机,一个9g备用舵机全在发抖其他细小配件不计其数

网友A:
除了要有耐心 还要多备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要有耐心 还要多备点钱

还要有飞场呜呜呜(┯_┯),太小了只能硬拉有又点重,………………难受o(╥﹏╥)o

网友:
50不适合装起落架

网友:
铁饼扔吧

网友B:
我猜的啊,会不会是推力太大给飞机的抬头力矩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的啊,会不会是推力太大给飞机的抬头力矩过大

按道理来说试过推比就一点几啊,而且电池也是放机头压住的还有自己改的一个前轮转向应该不至于重心太后啊

楼主:
这倒是,感觉爬的比较吃力,也算是魔改了,夹的东西比较多,还一个场地比较小只能硬拉估计也是个大原因

楼主:
抛机技术不行,也可能是推力问题,啪叽掉地上了

网友(2019-07-12):
真心是烧钱的爱好

网友(2019-08-31):
尾旋怎么改出?

楼主:
改出的方法有很多,如果是三D直接反方向打方向舵大油门改出,如果不是就三顺杆或者三中杆,大概六七圈能改出,主要是得有高度,地方附近…………要不看看海底飞机墓场一条龙咋样(。・ω・。)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出的方法有很多,如果是三D直接反方向打方向舵大油门改出,如果不是就三顺杆或者三中杆,大概六七圈能 ...

三中杆是不是意思  油门关掉,升降舵  油门 副翼  所有舵面回中?这个简单啊,就是把控扔了,别管了?
顺杆有难度,分不清哪里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中杆是不是意思  油门关掉,升降舵  油门 副翼  所有舵面回中?这个简单啊,就是把控扔了,别管了?[/b ...

主要目的就是缓解翼面气流分离,一般改出之后缓加油门就成

网友D(2019-10-26):
我也是,装了个暴风4s带转向腿的50肥电,然后发现完全驾驭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装了个暴风4s带转向腿的50肥电,然后发现完全驾驭不了

主要完全受不了居然滑不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完全受不了居然滑不起来

我是能滑起来,问题是3秒之内就开始不受控,5秒之内就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能滑起来,问题是3秒之内就开始不受控,5秒之内就炸鸡

一样啊,起来就尾旋,我还在想是不是拉的太猛了毕竟跑道太短了

网友:
如果飞机重心没毛病,原因一定是起落架太靠后了。起落架在重心后面一点就好了

网友E:
会不会是舵量太大了,然后机子又轻不抗风,或者鸡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舵量太大了,然后机子又轻不抗风,或者鸡头轻。

不晓得@_@反正去fms买空机继续改,按道理来说不会吧,毕竟鸡头加了前轮专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