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志中rcout的pwm值问题

楼主(2019-02-24):
4822,690kv+12寸时,定高模式下,日志rcout的值稳定状态下pwm为1500左右。更换为3508,580kv+12寸时,定高仍为1500左右,出奇的一致

用简单的对推力进行测量发现,4822在1500时推力为500g左右,而3508仅为250g左右,按照这么算就非常诡异了

3508在自稳模式下,悬停时pwm值仍然为1500,实在很费解

请问,悬停时想看到电机出力时实际pwm值要看哪个参数?

楼主:
大哥,是遥测日志里的加载日志还是这个页面左下角那个?我选左下角那个看到输出那栏,但是全是直线

网友:
rcout 是一直线, 一定不正常

网友A:
3508 12寸桨不会只有250g推力吧 ,2212 9450桨也达3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8 12寸桨不会只有250g推力吧 ,2212 9450桨也达300g

没错
但是日志上的给的pwm只有1500左右,所以很怀疑真实pwm不在那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
但是日志上的给的pwm只有1500左右,所以很怀疑真实pwm不在那看

你那里看日志??

楼主:
我是说在哪里可以看到定高或者悬停模式下pwm值。目前看的rcout中的pwm值跟实际值应该不一样

楼主:
我是看的.bin文件,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我做了个实验同样配置,载重用2kg差异,但是悬停下来的rcout pwm值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