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泡沫EXTRA-300A遇到三叶46A发动机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楼主(2019-02-24):
我有一架2013年入手的泡沫版的EXTRA-300,当时是看着这个机机的外形好看就弄了一架,按商家的配置用2814-KV1250,好盈铂金40A电调,12*6的木桨,用3S2700的来飞,起飞重量在1.2KG,飞飞航线还行,当时被称做是不能做3D动作的3D机(主要是自己水平不行)。后来改用4822-KV690的电机用6S1500的电来飞感觉好了一些。但时隔多年,这架飞机飞得也不多,电池都已经都不行了。正好手头有一台朋友送的基本全新三叶的46A二冲发动机,就琢磨着把电装换成油动的会怎样?

就是这架飞机,翼展1.2米的,很多模友可能都见过。
原来这个飞机装完的时候严重头轻,用3S-2700mah的电池,把机电池放到头,再在机头加了100多克的配重,重心才算基本合适。
想着如果把这个46A的发动机安装到EXTRA-300上会怎么样,想想就很期待。
说干就干,先把机机与油动不相关的东西拆掉。把平尾和垂尾的连杆更换掉(原来的连杆太细,在推杆的时候连杆会弯曲),原来的舵机是银燕12克金属齿的就不换了(飞后证明12克舵机飞这个够用了),增加一个12克金属齿舵机当油门。原来的防火板太单薄,拆掉重新用两层三合板粘合后重新制作了一个。

把电装拆除

把防火板拆除

拆除防火板后的样子。
然后就是安装发动机支架。略微有些难度的是油箱安装的问题。看着原机内的布局,需要对机身和机翼进行改造,将油箱放到防火板后、两个机翼前端。按照安装位置,把机翼前端切出与油箱大小略大一点。机翼对插后正好将油箱固定好。其它的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防火板、发动机支架的安装

油箱放到机头,并把机翼前部各切掉一小块,正好能把油箱夹在中间。

发动机安装后的效果,因为原机是塑料头罩,所以就弃之不用了。

安装好油路

安装完后的样子,为了配重把接收电安装到机尾处,这个地方正好能放下一个2S2700的电池(原来的电池,放时间长了坏了一片,改成的2S)。

2月22日下午(阴天)去试飞,改油动后的重量在1.65公斤。我的飞场还是非常不错的。

飞行时总体感觉没有想像的那么快,就是副翼太灵敏,一个起落后调整了一下副翼的曲线(原来我飞各种飞机都是不设置各种曲线的,只是汽油机的油门需要设置一下)。
用的是240ml的油箱,飞了两箱油,一箱油能飞近20分钟。

23号天气不错,又去接着飞。在飞到第三箱油的时候,看着飞机有些不太正常(飞机上下无规律波动、舵量有些难控制),落地后看到平尾的合页开了,回来一检查,有好多地方的泡沫胶因为时间久了都已经老化了。今天(24号)对飞机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对胶水老化的地方都进行了补救。

飞油机就一个缺点,飞完后机身上都是油,不过飞行性能还是不错的,速度比用电装的略快一些,动力足一些,不过适应一会就好了。原来用电装时吊机在每个电的前两三分钟还可以,现在用油动后可以吊到你手抽筋。改这个是不得以,大家一般都是油改电,我改是因为原来的电池都已经不行了,想飞就得进新电池,再一个是手头有一台发动机。不管怎样,不管是油动还是电动,能玩的高兴就好。

网友A:
防火板和机身连接保证强度,泡沫机最好不改油,排出来的油喷在泡沫机身上也清理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火板和机身连接保证强度,泡沫机最好不改油,排出来的油喷在泡沫机身上也清理不干净

谢谢朋友的关心和提示我这个机机是EPO的,有一定的密度和强度(前些年的产品用料上还是说得过去的),它的防火板设计的还不错,在看到的防火板内相距2厘米处还有一块三合板,并用四个螺栓把两层防火板固定到一起,在图片中也能看到,在防火板和EPO粘接处我又加了补强,强度上应该问题不大。至于EPO用在甲醇机上,以前也有成品甲醇机是EPO材料的。以前我有个50板机,吊机时把垂直尾翼怼坏了,现场没有修复材料,正好有一架炸了EPO飞机的垂尾,大小也基本合适。现场移植后继续飞,后来就一直用的这个EPO尾翼,直到这架板机报废。至于机身上的油,用甲醇或乙醇沾在纸巾上擦拭就会很干净的,玩油机有些油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为什么要改,主要还是手头正好有这两样闲置的东西,也正好让它们都发挥一下余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关心和提示我这个机机是EPO的,有一定的密度和强度(前些年的产品用料上还是说得过去 ...

飞行愉快

网友:
甲醇废油有出现腐蚀泡沫的情况吗

网友:
就是飞个心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改的不错。

网友:
改得不错,激发起我的动力了。
我手头有一架EPO双翼60E准备改油动,这架60E的电机架是层板框架结构,改起来很方便。家里好多甲醇蓖麻油硝基甲WAN,超过10年没用了,闲置发动机也多。

网友:
烧油的好啊!不怕下雪!如果用电动的,下雪天电池怎样加热或保温?

网友:
烧油出勤率高

网友(2019-03-28):
我有一个90级的甲醇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身,看了这个帖子,突然想,EPO材质的也可以试试啊

网友(2019-10-18):
同款,我还没装,请问这飞机重心在哪儿?

网友: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自稳的,谢谢指教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