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不解之谜 之神奇现象」电调插头发声

楼主(2019-02-24):
电调是闲鱼上20元一个买的杂牌电调,卖家说是20abl固件,到手后,才发现这个是12a的,固件也不是bl,就干脆刷了bls的固件。之后,问题就来了。

在电调不接电机的情况下通电,注意啊,是不接电机的情况下。插头会发出电机的提示音。这就很奇怪了,大家都知道,初一物理都讲过,声音是由震动产生的。可问题就是,我没有接电机啊!那么声音是哪发出的呢?我靠近耳朵仔细听,居然是插头产生的声音。那么问题来了,有哪位大神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下面是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3Njc4NDUwMA==.html?sharekey=b41a492f5bd5bb42ee7fdb28ed4c956c7

我把上面这个视频,发到群里面共同探讨,居然有部分魔友说是电调发声,所以说,才有了接下来这个视频:我把电调线延长一米多,把电调扔在一边,通电,插头依旧有声音,所以那些说是电调发声的魔友可以闭嘴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3Njc4ODMyMA==.html?sharekey=bde67ec28dbf11e27e0db3ac4d793f678

网友:
什么原理,插头不应该能有声音

网友A:
把电调断开,光插头插电试下;或者接一个其他的电调试一下。

网友:
别吓我。我都不敢看链接了.....

网友:
要是有示波器,打一下就知道了,插头上能感觉到振动么

网友:
快请大师吧!有邪魅作祟!

网友B:
高频电火花,是不是电调上的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火花,是不是电调上的电容有问题?

电调上只有胆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调断开,光插头插电试下;或者接一个其他的电调试一下。

试过了,其他电调都没事,唯独在闲鱼上买的这4个有问题

网友:
吓shi我了,请道长!
来自微站

网友:
笑死了哈哈哈哈几年来第一次看到这个情况

网友:
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测试一下。用一个好的电调作为测试对比。电调电源线选用杜邦线,好的电调可以顺便试试短暂空载,看看没问题的电调跟有问题的电调电源线分别有什么反应

网友:
肯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楼主 好好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