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上有没有这样另类的功能

楼主(2019-02-24):
今天外场飞的时候,拧螺丝时控还挂在脖子上,拧完发现完了微调被碰过了,都走到底了,只能从头再试地面滑跑直线。然后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微调的值是能备份的吗?或者有没有锁定微调值的开关?我目前能找到的方法只能把模型数据另存一个空的位置,比较麻烦,还要改名字啥的。

另一个问题是摇杆能不能设一个不输出变化的死区,这个在直升机的锁尾上有体现,以前的控会有尾舵回中不精确的问题,现在换JR XG14了,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尾舵从两个方向回中,有时会有不一样的效果,这个通道只要一旦有任何输出变化,哪怕是1,陀螺就开始把尾巴往一边慢慢推过去了,如果有死区设定的话就好了,目前还没找到。

网友:
有些陀螺仪有死区的设定。

网友A:
所有功能用opentx都可以做到。另外死区一般在陀螺仪里也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一代的模友曾经教导我,在控箱里头贴张纸,把微调的数值给记录好了以防不时之需。JR的XG6/8/14都无法显示 ...

的确,直升机我一般不用微调的,都用拉杆调平,但固定翼的微调都是n次上天才调完善的,动掉了很麻烦。有一个办法就是把TRIM SYS里的微调步进调为0,就禁止微调动作了,但还是觉得蛮烦,复制一个空模型也是我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功能用opentx都可以做到。另外死区一般在陀螺仪里也可以调整。

不想再碰国产控了,否则炸鸡又多一个可以怪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再碰国产控了,否则炸鸡又多一个可以怪罪的。

那你可以选择jeti控,我估计也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直升机我一般不用微调的,都用拉杆调平,但固定翼的微调都是n次上天才调完善的,动掉了很麻烦。有 ...

一般微调遥控器不是有两种的么,开关微调是临时用的,关联子菜单里还有舵机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微调遥控器不是有两种的么,开关微调是临时用的,关联子菜单里还有舵机微调

SUM TRIM理论上不是用来调控制面的,是用来调舵臂与拉杆垂直的,层次补偿的作用是让两边行程对称。

网友D:
遥控器 我一般都不给人乱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 我一般都不给人乱碰!

是滴,但这是我自己碰到的,打自己嘴巴。

网友:
引用 楼主:
SUM TRIM理论上不是用来调控制面的,是用来调舵臂与拉杆垂直的,层次补偿的作用是让两边行程对称。

我没啥特殊要求面板开关微调都不动的,平时调子菜单的微调足够

网友E:
我都是试飞后偏差大的直接通过连杆调整,偏差小的把面板微调转移到副微调sub trim里,从而保证面板上的微调都处于中立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试飞后偏差大的直接通过连杆调整,偏差小的把面板微调转移到副微调sub trim里,从而保证面板上的微调 ...

水平菜啊,老是要嗑磕碰碰,马路牙子是最近的最爱,飞起来后的调整还是比较频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