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绕电机问题?????

楼主(2019-02-25):
手里有个6384无刷,24v空载4.8A。想用48v,所以拆了重绕,拆出原线圈0.3线径42根并绕3圈,算出总线径2.96平方,称重106克。新线圈:用0.7的线径4根并绕8圈,算出总线径1.53平方,带长出三根20厘米导线称重150克。绕出的电机测试空载24v电压2.5A。转速明显变慢,哪位大神算下kv值,大概功率,上48v应该没问题吧??还没上绝缘漆,可以了就上漆了

网友:
抛开参数不说,这是手艺活啊。

网友A:
原Kv*3/8差不多就是现在的理论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Kv*3/8差不多就是现在的理论kb

耐压48v应该也没问题吧

楼主:
不知道能带动这个喷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耐压48v应该也没问题吧

耐压为原耐压*8/3,比48V高多了。60v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为原耐压*8/3,比48V高多了。60v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完全的手艺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