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炸的怀疑人生!

楼主(2019-02-25):
这几个月,飞模拟器感觉还好啊,但是一飞真机,四面悬停没问题,飞航线老是炸。。。我飞2m多旋翼各种飞都没心理压力,用x3l飞航线直接崩溃,飞了8次,其中有5次直接就炸,模拟器上飞的感觉可以啊!!!
炸鸡没心情拍图,在这里发发牢骚,不过,还是喜欢直升机

楼主:
我都没想到自己先占个沙发

网友A:
这就是直鸡魅力所在

网友B:
自旋悬停过了吗,没过继续练吧

楼主:
自悬停可以在3m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直鸡魅力所在

飞之前爽,炸过后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悬停过了吗,没过继续练吧

自悬停3m范围内。。。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多旋翼手动模式飞航线有没有压力,不是GPS模式,不是姿态模式,而是手动。我用手动模式飞过一次植保机,特别特别爽。
多练习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多旋翼手动模式飞航线有没有压力,不是GPS模式,不是姿态模式,而是手动。我用手动模式 ...

我一直都是手动飞的。。但是一飞直机就炸,飞模拟器直机8字航线也没问题。。。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多旋翼手动模式飞航线有没有压力,不是GPS模式,不是姿态模式,而是手动。我用手动模式 ...

我悬停没炸过,只要开始航线,不超过半分钟就炸。。。难道是直升机航线恐惧症?

网友D:
没有什么原因,说白了就练的不够多....
模拟器上悬停能钉钉子,航线能飞到吐不会炸,真机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原因,说白了就练的不够多....
模拟器上悬停能钉钉子,航线能飞到吐不会炸,真机妥妥的~

练练练,模拟器不能钉钉子不上真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之前爽,炸过后不爽

多练下,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旋悬停过了吗,没过继续练吧

求,自旋停标准,如何叫过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是手动飞的。。但是一飞直机就炸,飞模拟器直机8字航线也没问题。。。头疼

我飞不了模拟器,可以飞真机。楼主很厉害啊!玩模拟器没有炸鸡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不了模拟器,可以飞真机。楼主很厉害啊!玩模拟器没有炸鸡损失。

我在想,是不是我空间感不好,还是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下,就不会了

练练练,往吐了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练练练,往吐了练

飞真机不会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真机不会吐的

我知道,还没吐就炸鸡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F:
问题是你没分析炸的原因,4个通道的协调是某一个落后超前了,还是整个都没固定的配合,还是姿态看得和模拟器不一样,还是调机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你没分析炸的原因,4个通道的协调是某一个落后超前了,还是整个都没固定的配合,还是姿态看得和模拟 ...

嗯,仔细想想确实是有问题的,感谢

网友G:
建议楼主上一个模拟器的航线视频 大家可以给你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上一个模拟器的航线视频 大家可以给你分析一下

还是继续苦练吧,发视频我感觉挺羞耻的,等我啥时候觉的可以了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我空间感不好,还是多练练

多练练吧

网友H:
快慢速的自旋停都过关,飞航线非常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快慢速的自旋停都过关,飞航线非常轻松。

过关是什么标准?

网友:
飞直机没窍门,就是(实机)多练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过关是什么标准?

快速自旋停可以定点在一米范围之内,还可以在快慢速自旋的时候,让飞机任意方向走直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快速自旋停可以定点在一米范围之内,还可以在快慢速自旋的时候,让飞机任意方向走直线。

航线的过关也不是简单的事,能飞出不掉高,接近正圆的圆周是不容易的。

网友I:
根据我固定翼的经验,机要调好,各种地面测试ok,真机才能像模拟器那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航线的过关也不是简单的事,能飞出不掉高,接近正圆的圆周是不容易的。

航线飞标准的确很考验基本功,不但考验的是修正效率,还要考验不同的迎风角度舵量的把握。自旋停的作用只是熟悉修正,减少炸机率。这是所有直升机动作中的最基本的基本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根据我固定翼的经验,机要调好,各种地面测试ok,真机才能像模拟器那么飞

可能也有调机不到位的问题吧,在努力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快速自旋停可以定点在一米范围之内,还可以在快慢速自旋的时候,让飞机任意方向走直线。

嗯,那还是得练,目前达不到一米范围

网友:
自旋停必须是慢自旋,那种快速一圈马上又停的没意义。另外悬停必须是空中钉钉子,任意一个方向说定就定。达到这一步基本正飞不炸鸡。

网友:
机器调好了会比模拟器稳一些,尤其是航线的时候,小机3d差

网友:
你炸鸡的原因是什么?是错舵吗?如果是 自旋悬停肯定不过关 但也不是不能飞真机 只要飞你熟悉的航线就没事 如果不是错舵 那可能是机器没调好 不过你能真机自旋悬停 机器应该没啥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的问题是描述问题不清楚

网友:
你还是舵量控制不好,手眼配合的反应速度不行。飞机速度控制不住。估计你炸鸡是方向舵跟不上,侧滑导致的原因多。你该模拟器联系小航线  四边飞行,速度慢些。

网友:
我一飞模拟器就炸,真机航线就不炸

楼主:
自己认真的回想了一下,飞真机和模拟器方向舵的舵量不一样导致的炸鸡,还是调机没调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自己认真的回想了一下,飞真机和模拟器方向舵的舵量不一样导致的炸鸡,还是调机没调好

可以考虑把真机的翻滚速度调低一些,就是vbar里面的敏捷度agility调低,比如75左右,这样飞机的动作就慢了,给你更多的反应时间。

网友:
我是调机调到怀疑人生

网友:
通往高手的必经之路,坚持兄弟,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考虑把真机的翻滚速度调低一些,就是vbar里面的敏捷度agility调低,比如75左右,这样飞机的动作就慢 ...

嗯,好的,试试

网友K:
我觉得不太对劲,是不是飞机没调好啊

模拟器什么水平真机基本就什么水平

起码不至于模拟器8字航线很溜,真机一飞就炸,这不太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不太对劲,是不是飞机没调好啊

模拟器什么水平真机基本就什么水平

对啊,不科学

网友:
你发个模拟器航线视频给我们看看就知道 是模拟器没练到位还是飞机没调好了。

在模拟器里如果飞航线飞炸了,真机飞也肯定炸。

模拟器里飞着飞着飞机跑很远了,或者速度失控了,真机飞也基本这个德行。

网友L:
不去你拍个视频让大佬们看看飞行姿态判断你是不是哪里走入了误区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去你拍个视频让大佬们看看飞行姿态判断你是不是哪里走入了误区

让我先静静的练习吧,

网友M:
建议你买个K110练习,可以当模拟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你买个K110练习,可以当模拟器用

哎,说的是啊

网友:
飓风只会一个方向的半吊子路过一下    日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