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X7飞伟力xk130,用DSM2卫星接收。不用换控啦!

楼主(2019-02-25):
春节前入手伟力xk130。动力足赞一个!原厂X6控手感还算可以,但是没有倒计时,要自己改充电池等等…反正还是有点不爽。刚好炸了机,干脆折腾一下,用手头的DSM2卫星接收连上去,工作正常。飞了几个悬停,一切正常,还没来得及飞更激烈的。还是用惯了的DX7顺手!上图

换了银燕es9051,加上卫星,全鸡重量是130.5克。比原机仅增加0.5克。

我用的是地平线的标准卫星,插头和线的顺序需要改一下。卫星端的是jst1.5插头,k130上的是jst1.25插头,需要自己做一根转接线。k130插座有4根针,看上图,只用左边三根,线的定义是左边地(黒),中间信号(灰),右边3.3V(红)。可以参考说明书。最右边空着的是5V电压,是给sbus用的。看哪个喜欢折腾的模友可以接sbus玩玩。信号线只有一根,看来是共用的,自动识别不同信号。

我是先把卫星对频再插上去的。没弄懂怎么用130主板对频,反正也不需要。卫星信号跟原主板信号是自动切换,逻辑是:哪一边先收到信号,就用哪一个控,后来的就不起效果,不会互相干扰。

再上一图。

网友A:
能否介绍一下遥控是怎么设置的?越详细越好,造福拥有地平线和JR遥控的模友。

网友B:
lz你好,我有单独的sbus接收机,想试试加接收。能发一些高清图片吗?感谢!

网友:
我的飞机是K110,不知道主板接口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介绍一下遥控是怎么设置的?越详细越好,造福拥有地平线和JR遥控的模友。

只设了7处,1)斜盘模式:普通;2)舵机正反向:方向错了就改呗;3)SUB TRIM:k130的主板无法支持单个舵机调平,你调副翼,两个舵机都会动,调升降和螺距的话,三个舵机都会动!只能调摇臂位置和连杆长度,sub trim 只是辅助。把斜盘调平就行,摇臂就不要强求调平了。我是先调螺距,先把中点螺距调成0度,然后调副翼和升降。副翼和升降的调整幅度尽量不要超过20,否则会出现一侧摇杆行程无法用尽的情况,这应该是130主板的问题,原厂X6控也会如此,用TRAVEL ADJUST也调不回来。不过不会影响飞行,顶多就是有点虚位而已。我的副翼调了左16,升降上16,螺距左25,供大家参考。4)油门开关:正常设就行,一定要设,你懂的呵呵。5)油门曲线:普通0-50-90,idle 85-70-85。6)螺距曲线:25-50-75,螺距测量过已经达到±12度。超过25和75可能会产生干涉。7)gyro sens:原厂是30%和65%,30%是3轴,65%是6轴模式。原厂的感度飞得挺好了,大家按需调整吧。上述都是DX7的调整,供大家参考。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普通油门曲线,中点曲线不要调太高。我的高过60以后飞机会在地面反向滑动。我一下子没留意,就炸了两次。还有一点,只要不开动油门,130主板就是调试模式,上述参数都可以调。

网友:
华科尔的sbus接收机也可以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设了7处,1)斜盘模式:普通;2)舵机正反向:方向错了就改呗;3)SUB TRIM:k130的主板无法支持单个舵机 ...

比较详细了,谢谢!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   这个sbus是不是所有的扶她吧制式的  只要是SBUS都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楼主   这个sbus是不是所有的扶她吧制式的  只要是SBUS都可以呢

这是说明书,好像只支持futaba sbus。好像是华科尔的通道定义有点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好,我有单独的sbus接收机,想试试加接收。能发一些高清图片吗?感谢!

110没玩过。你看我上面的回复,我把130说明书贴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说明书,好像只支持futaba sbus。好像是华科尔的通道定义有点不一样吧?!

比如futaba的fasst的接收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futaba的fasst的接收机呢

只支持串口协议的接收机。

网友:
FASST的串口协议的接收机也是跟SUBS的插口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futaba的fasst的接收机呢

手头没有futaba的设备。但是futaba的sbus协议应该都是通用的。而且需要用sbus连接只有fasst。如果是s-fhss的控,直接对频就行,根不用外挂接收机。

网友D:
请问你用的这款舵机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用的这款舵机好用吗

不错呀。飞起来感觉没区别。而且便宜

网友E:
请问换es9051舵机是直接安装吗?需要改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换es9051舵机是直接安装吗?需要改装吗?

需要把安装耳磨薄以及把标准舵机插头换成jst1.25插头,需要一点轻微焊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