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INAV】INAV固件刷写固件下载调参设置等简单介绍

楼主(2019-02-25):
第一对飞控的要求
首先飞控要内置OSD和气压计 带有GPS安装的端口接线点

第二 GPS要求

要带有罗盘一体的GPS 就是外置罗盘   一定不要用飞控带内置罗盘  有内置罗盘也要切到外置罗盘

建议
  • Beitian bn - 880
  • 设置指南针校准
    尝试任何导航模式之前,你应该确认指南针校准是正确的(配置器或CLIset align_mag)

    • 执行任何测试磁干扰的来源。 国内收银柜甚至音频扬声器会导致错误的影响。
    • 使用一个模拟罗经在偏好数字罗盘(移动电话)。 指南针在你的手机可能是类似的芯片,在你的飞机,和容易受到干扰的错误和校准
    • 或者,如果你知道周围的地标的方向(例如我的房子几乎N / S),然后你可以做静态测试对土地取向。
    检查你的机器基本方位(北(0°)、东(90°),韩国(180°),西(270°))。 度精确对准不是必需的(可能不是可衡量的),但是你的目标应该是+ / - 5°的磁场方向。
    • 如果不正确的值的倍数90°,然后需要更改数字对齐
    • 如果值是随机错误的基本方位,然后翻转可能是错误的()。
    初始飞行测试
    一旦你指南针的静态配置的内容是正确的,这是时间去飞。 仍然没有保证这台机器不会产生干扰,所以建议做一些控制测试之前更先进的导航模式:
    • 在一个明确的空间(没有树木!)尝试一个简单的轻微POSHOLD线。 如果工艺失败持有(卫生间保龄球,或日益圈(在范围和速度)),准备脱离PH值和手动控制。
    确认磁干扰,黑箱日志是最有用的:
    • 飞在一个合理的速度(> 5 m / s)直线,尽可能以90°穿越路径,或一个正方形/长方形图案。
    • 黑箱可以分析比较课程在地面与罗盘读数(GPS)。
    • 如果你需要帮助这样做,文章日志iNav RC组论坛(或松弛频道)和寻求帮助。 有很多用户熟悉这种类型的分析,他将协助。
    • 有必要以合理的速度飞为了得到有用的GPS数据。 只是悬停并不像GPS有用的检测方向离不开运动。
    • 如果你使用mwp地面站与遥测,然后mwp日志还可以提供有用的分析,但黑盒是首选,因为有更多的数据,还可以分析节流阀影响。

    这是原文转自https://github.com/
    第三开始下载INAV地面站软件和固件
    首先进入主网址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releases这是地面站的下载地址 要下载最新的 最新的支持低一点版本  低版本不支持高版本的固件
    在这里可以选择对应你电脑系统的文件,现在不用谷歌浏览器加载。直接下载好后是一个压缩包的文件,解压后
    要选择我图片上那个后缀是CN的。这是原生态的汉化版,全中文的看起来对于新手老手都是很方便的翻译的很准确。
    固件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releases2.0.0以上的固件或者直接最新的
    2.0.0包括以下都是不支持DSHOT电调协议。
    这个是重点一定不要选错飞控板的型号,拉倒网页最下面是固件
    要下载正式版就是不带RC123345这种后缀的~!稳当的就下载2.0.0的稳定~!后期等出正式版的2.1.0这种再升级~!
    第四就是刷固件了
    安装驱动1. 按住飞控的BOOT键不放,同时使用安卓USB线与电脑连接。此时飞控的led指示灯长亮。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程序是否自动在线加载完成。若有感叹号,请在线自动搜索驱动并自行安装。安装完成,对应的硬件设备如图所示:
    2. 运行我们INAV软件包里提供的 zadig2.3软件,勾选Options项的 List All Devices 如图所示: 2. 运行 zadig2.3软件,勾选Options项的 List All Devices 如图所示: zadig2.3软件工具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Qc4Aa1P-EGvSlMjwN-7Pw
    3. 在下拉选项中选择自己的飞控型号,如图所示:
    4. 点击:Reinstall Driver 加载DFU驱动。如图所示:
    5. 此时软件会给电脑加载刷写飞控的DFU工程模式驱动,如图所示:
    6. 驱动加载完成,如图所示:
    7. 启动已经安装好的iNav Configurator 软件。 注意看,此时在端口项显示为DFU,此时飞控是以工程模式与电脑连接,只有这样才能对飞控进行固件刷写。 8.点击更新固件加载本地固件选你下载好那个Hex后缀的文件 剩下的就是在视频了说了前期上面这些在视频里没有详细的介绍今天晚上把视频弄出来

楼主:
英文翻译软件翻译的PID衰减和缩放凑活看吧英文水平不行!这段是原文!

TPA [ 节气门PID衰减 ]允许最佳调整悬停或慢速飞行的车辆动态调整PID增益,因此高油门(快进或快速爬升)不会引入振荡。

多轴飞行器
TPA应用与完全节流相关的PID值降低。当达到全油门时,它用于应用PID值的衰减。

TPA =全油门时发生的阻尼百分比。

TPA断点 =开始应用TPA的油门曲线中的点。在该点之下,PID根本没有衰减。

如何以及为何使用此功能?
如果你从3/4节气门开始振荡,设置TPA断点= 1750或更低(记住,这是假设你的油门范围是1000-2000),然后慢慢增加TPA,直到你的振荡消失。通常,您希望TPA断点在振荡开始时稍早开始,因此您需要尝试使用这些值来减少/消除振荡。

多旋转TPA曲线的示例

飞机
飞机与多旋翼飞机不同,因为PID增益应根据空速而非节流减弱。但是,在引入空速传感器支持之前,可以安全地假设速度与油门成正比。

对于飞机,TPA以不同的方式工作 - 它不仅可以在高油门时衰减PID增益,而且还可以在低油门时提升它们,从而在低速滑行时完全无需油门控制或在最小油门下缓慢飞行。TPA表示为将PID提升到TPA断点以下并将其衰减到断点以上的曲线。

TPA =应用于PID的TPA曲线的数量。100%TPA允许PID按范围[0.5; 2]。

TPA断点 =节流曲线中PID未衰减的点

怎么用?
调整您想要驾驶飞机的油门水平的PID(巡航油门)。将该值设置为TPA Breakpoint。您会注意到,当您以较低的油门飞行时,您的飞机会更糟糕,并且在更高的油门(达到全油门)时它会开始振荡。增加TPA量直到这些振荡消失或最小化。您会立即注意到在较低的油门值下更好的操控。

楼主:
引用 楼主:

睿思凯的遥控器直接失控保护设置为
NO  PULSES  选项里面有直接在遥控器里设置!

网友:
好贴帮顶 支持,我自己都要复习inav了

网友A:
我的机子把gps和罗盘都整好了,始终有一项 starting validated过不去总是叉。好像解不了锁,电机测试没反应。搞了两天也找不到原因,把gps和罗盘又拆了刷回betaflight一点问题也没有。 有哪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求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子把gps和罗盘都整好了,始终有一项 starting validated过不去总是叉。好像解不了锁,电机测试没反应 ...

这位朋友不要灰心~!你把你设置所有截图或者小视频发下,有东西也好给你分析啊~!你那个是设置的问题多些~!

网友:
更搞笑的是特意买了个iflight 的1w的图传,还不如我25mw的玩具图传效果好。。。感觉这个starting validated。还是电调的问题,懒得整了。实际上如果没有需求betaflight 娱乐足以。

网友B:
请教楼主,下载的地面站解压后怎么没有带CN后缀的呢?没有中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下载的地面站解压后怎么没有带CN后缀的呢?没有中文的啊

没有的话!打开后可以设置!右上角设置可以选择语言!选项简体中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的话!打开后可以设置!右上角设置可以选择语言!选项简体中文!

我新下的官方2.1.4版调参软件右上角齿轮图标点开并不象BF那样有语言选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新下的官方2.1.4版调参软件右上角齿轮图标点开并不象BF那样有语言选择呀?

可能我记错了 是BF10.4.0

网友D:
求助880接好了,但是定位灯不亮,只有数传信号灯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助880接好了,但是定位灯不亮,只有数传信号灯闪

首先要拿到室外,在家要去窗户边上~!在地面站上看3D地位就是带地图那个~!看有几个星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要拿到室外,在家要去窗户边上~!在地面站上看3D地位就是带地图那个~!看有几个星啊~!

已定位成功,UART 1只需要打开传感器GPS吗?UART 1的资料传输MSP需要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定位成功,UART 1只需要打开传感器GPS吗?UART 1的资料传输MSP需要打开吗

通道1用于接收机,通道6士gps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道1用于接收机,通道6士gps

能把你端口那一页截图发我一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把你端口那一页截图发我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