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遥控器

楼主(2019-02-25):
简单说说遥控器的方方面面,航模遥控器不是高端技术含量的设备,想象的越复杂越无从选择,摇杆座只要精度高些或轴承的都顺滑,谁没事总慢慢拨摇杆体会不明显的差别,没必要那么较真。弹簧力度按个人喜好选择,功能不是追求谁更多,满足多数人需求有没有更多功能可有可无。毫秒级的延迟差和分辨率的精度人很难感觉到,超出人感知能力的数据只是个数字罢了。在野外没有干扰多数控都是稳定的,在电磁环境复杂的环境里任何品牌都有失控的可能,没有不死的神控。不管用什么品牌控多数情况正常偶尔失控正常的,失控了先找飞机或干扰的原因,对自己的控要有淡然的心态。

网友A:
好好飞飞直机就能体会到什么是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飞飞直机就能体会到什么是差距

除了很便宜的手感差之外,差距主要体现在每个人的操控

网友:
高级的控有更多功能,更加方便和高效。也可以更好的弥补航模电子设备上的不足~比如我的450使用老款好盈40a电调,是没有缓启动功能的。jr gx8中设置伺服器的速度功能就可以解决这个不足。这个功能也可以给固定翼的起落架舵机和襟翼舵机使用,使普通舵机产生慢速舵机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很便宜的手感差之外,差距主要体现在每个人的操控

不能光凭想象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光凭想象说哦

即使同一个控不同人的人飞出来不一样

网友B:
就如油门杆,很多人不喜欢有跳动感觉,非得要把摇杆的齿形轮换成光滑的,还喜欢短行程油门杆;
个人的感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如油门杆,很多人不喜欢有跳动感觉,非得要把摇杆的齿形轮换成光滑的,还喜欢短行程油门杆;
个人的感觉 ...

有的控设计成双压片,滑面或齿面可切换方便,我也是把标准摇杆换成短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当然很多国外品牌高品牌溢价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