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t并充板跟q6连接

楼主(2019-02-25):
请问一下isdt的并充板可以和q6连接使用吗
因为我看q6连接的isdt的并充板 不能显示几个电池  只能显示一个电池  那这样怎么看哪个电池充好了呢

网友:
既然是并充,所有电池都并成一个了

网友A:
并充板应该都是通用的
一般是不能显示电池个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充板应该都是通用的
一般是不能显示电池个数的

嗯  我充3个3s 450的电池  还是只显示3.节电芯的电量  不知道怎么看每个电池的电量

网友:
并充最好先分开把每个电池都充到相同电压,并充是单个电芯电压就是那一排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充3个3s 450的电池  还是只显示3.节电芯的电量  不知道怎么看每个电池的电量

并充板原理是将三块电池并联起来充电,充电器认为只有一块电池,所以只显示一组数据。

网友:
三块3s450的电池并起来就变成一块3s1350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