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段时间航模了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知道

楼主(2019-02-25):
电池的选择
就知道控电8c;板机su27冲浪者x8等基本上就3s电池2200mah 25c;3mmf3p基本上就2s 400mah 30C。
多少c的选择还是不太懂!希望前辈们能解答解答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c数,越大越好,没太大要求

网友:
C数越大放电越猛

网友:
C数越大电池越厚,所以这是个两相平衡的考虑。

网友:
C数相当于车子的排量,越大 动力越强

网友:
我只知道C数越大的电池,油门瞬间开很大,它也能扛得住。

网友:
容量*C数就是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搭配你的电调就可以了。
比如1.0-1.2米翼展的那些练习桨机,2212电机kv1400,配8-9寸桨,都是40A-50A电调,2200maH的电池,这样有25C就够了。2.2*25=55A,电池放电足够应付。
FMS的12叶70涵道,70A电调,2200maH的电池,70/2.2=32,C数富余些就选40C就够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的电机来确定

网友:
跟电流有关,C表示充放电倍率,遥控器所需电流少,8C就够用了,8C表示最大放电电流是8*电池所标的容量,而机机所需电流就比较大,所以C数比控电要高,当然也有充电C数,充电C数一般比较小。你看这个介绍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