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巴特的这个F3A,飞过的都用的什么舵机啊,给点建议呗

楼主(2019-02-25):
(无正文)

网友:
高端 futaba bls系统。。中端kst,deko,savox...低端jx之类的

网友:
看你技术,如果菜鸟的话300左右一个的就很好了,甚至100来块一个的也行,用多好的舵机主要取决于的技术能不能感觉到舵机对于飞行手感的差异,我用的是FUTABA s3175

网友A:
双天舵机,我的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天舵机,我的还没装

是这两个型号不

网友:
用什么舵机一定要自己测试一下,不要光看指标,扭力,回中是硬指标

网友(2019-04-05):
副翼7288+升降6295+垂尾7368
省点重量 升降1295+转接片,其他7288特别省重量就4个1295/1395+转接片 垂尾弄个标或者矮标

网友(2019-05-09):
三个双天8570,两个DEKO 6295

网友(2019-06-10):
升降173 副翼571 垂尾170

楼主(2019-07-22):
谢谢楼上的回复

楼主:
最终没选这个飞机,有点小了,买了个迈神125,还是大的飞着过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没选这个飞机,有点小了,买了个迈神125,还是大的飞着过瘾。

迈神125怎么样?观注一段时间了。有模友说有点软。你给说说呗。。。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