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带diy中的小车报到_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9-02-25):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新人找组织正在diy中的小车,后续还会发图上来

头箱座和线轨不平行,做了把小铲刀准备猴子学样也铲铲看能铲平行不
/**********************************************/
自制尾顶座

晚上不敢搞了,怕扰民,明天继续,每天下班后有一个多小时时间可以搞搞自已喜欢做的事情。

我的无敌鸡屎焊,焊完上钻床铣了一下,美个容,然后喷光油防锈,保持本色

又是鸡屎焊,然后一顿猛打磨,尾座搞定

/************************************************机械部分告一段落,开始控制系统部分,控制器用带运动控制的PLc来做
/****************************************************************************************************/
今天把供电的线配完了,盘子上没用线槽,紧凑且省线,东方闭环的驱动器要卡燕尾,
手上没那东西,3D打印了一个

全部是买的拆机二手,如果都是全新的话这个盘要搞掉大半年工资了
东方五相步进电机,东方闭环步进电机,安川100W交流伺服电机,松下fp2 plc, 兰达、明纬开关电源,东能
750W伺服,澄丰变压器,三菱漏电保护开关,国产接线端、滤波器。
我的国什么时候也让我能多捡点国产废旧货,那个时候估计是真的强大了。

画接线图,松下四轴卡接线图

清明小长假又接了一部分线,最短布线最经济最稳定最抗干扰比较乱比较难看。。。

网友:
先顶顶 羡慕流口水

网友A:
钢板做的吗?车起来发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做的吗?车起来发震不?

制做中,等做好才知道

网友:
楼主是高手做的太精致了

网友B:
楼主的小车卡盘是多大直径,线轨是20还是25还是30,装线轨的钢板多厚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
动手能力强大的

网友C:
看起来还有数控尾座的升级,开机有共振么?

网友:
新来的老手,做的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小车卡盘是多大直径,线轨是20还是25还是30,装线轨的钢板多厚能否告知谢谢。

80卡盘,30线轨,10厚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还有数控尾座的升级,开机有共振么?

还在弄,用750w伺服带过头箱空转,声音很小,不振,

网友D:
我也正在改。也想用伺服当主轴电机。对伺服很陌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在弄,用750w伺服带过头箱空转,声音很小,不振,

用的什么伺服电机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在改。也想用伺服当主轴电机。对伺服很陌生

改好欣赏欣赏,国良627的床头吗?卡盘法兰拧上去后怎么定位,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伺服电机呢

准备用750w交流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好欣赏欣赏,国良627的床头吗?卡盘法兰拧上去后怎么定位,想看看

卡盘用转接盘,准备加高强度螺纹胶,玉环0620头箱,卡盘定位我也不知道标准操作该怎么搞,现在只是按自已想法打表调平行和水平,最后转接盘少不了要来来一刀吧。有没有哪位大神能给个标准操作规程。

网友:
仪表车床改的?很漂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伺服电机呢

我建议你用东元、台达、三洋的拆机伺服套装,价格依次增加,好处是网上有大量的说明书和调试资料,如果你只是用来给主轴提供动力,就用速度模式就行了,皮带轮条件下对超差不敏感,反而是超慢的响应才好,很适合这种淘汰的伺服。选择的原则是卖家能点亮,网上有说明书,自带按键和数码管可以配置参数,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盘用转接盘,准备加高强度螺纹胶,玉环0620头箱,卡盘定位我也不知道标准操作该怎么搞,现在只是按自已 ...

自宫是业余条件下唯一的方法,只是先要把轴承搞好,要不会有反复,自宫的时候能干到的面都搞下,对动平衡有帮助

网友F:
线轨不平行是安装孔打偏了。不是刮研能解决的问题。需校正安装孔。有点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轨不平行是安装孔打偏了。不是刮研能解决的问题。需校正安装孔。有点费事。

两根线轨是平行的,头箱座的平面和线轨不平行,头箱装上后,向上翘前后相差0.3,我这个床身是把原来的双山导轨铣平了,但铣的时候头箱座平面没一起走一道

网友G:
这个改的不错!尾座还要下工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改的不错!尾座还要下工夫的。

话说一半,给些建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一半,给些建议吧

没看出来你还有计划装尾座。装在两导轨中间的丝杠托板上吗?

楼主:
是计划装那里,用10厚钢板做一个座子,买了个MT2方形套筒准备直接焊在一块小钢板做的背板上,然后钻孔攻丝拧在座子上,尾座用五相步进电机锁定和推动,电机带手轮,座子也是用螺丝固定,这样能微调尾座方向,夹个MT2校验棒然后拧紧全部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