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固定翼翼尖的小翼有啥用?

楼主(2019-02-26):
看到市面上的3D固定翼有的翼尖有小翼,有的则没有,请教各位小翼的作用是什么?有小翼的3D机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跟真飞机的作用一样,限制翼尖诱导阻力。

网友:
增加侧飞时的翼面积

网友:
翼梢小翼的发明的确是为了降低诱导阻力的,但是普通的机子上翼梢小翼也没有翼型,有的截面还很宽。除了骚一点,能略微增加稳定性以为可能就没啥大用了吧

网友:
只有长时间直线飞行WINGLET才有一点作用,百分之一,二的省点阻力,小飞机算了,**用的。

网友:
最常见说法增加侧飞稳定性,实际作用不大,真飞机是为了减少翼尖失速

网友B:
如图:

     机翼同一般物体相似,也有摩擦阻力和压差阻力。对于机翼而言,这二者合称“翼型阻力”。机翼上除翼型阻力外,还有“诱导阻力”(又叫“感应阻力”)。这是机翼所独有的一种阻力。因为这种阻力是伴随着机翼上升力的产生而产生的。升力的产生来源于机翼上、下表面的压强差,即下表面的压强大于上表面。翼尖附近的气流在压差的作用下会由下向上绕,这样既减小了升力,又产生了阻力,这就是诱导阻力。因此可以说它是为了产生升力而付出的一种代价。
    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观察到翼尖涡流的现象。例如大雁南飞,常排成人字或斜一字形,领队的大雁排在中间,而幼弱的小雁常排在外侧。这样使得后雁处于前雁翅梢处所产生的翼尖涡流之中。翼尖涡流中气流的放置是有规律的,靠翼尖内侧面,气流向下,靠翼尖外侧,气流是向上的即上升气流。这样后雁就处在前雁翼尖涡流的上升气流之中,有利于长途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

学习了!

网友:
侧飞用的,减小机身倾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真飞机的作用一样,限制翼尖诱导阻力。

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图:

讲的透彻

网友:
我感觉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失去时机翼生力对称的问题

网友:
第一是骚,第二增加侧飞稳定性,第三……
以3D飞行为例,只有长时间以同一姿态稳定飞行,才能谈的上减小诱导阻力!3D机一会一个大迎角,再来个过失速,机翼上下能有稳定的气流就不错了,还轮的上小翼来减阻?减的这点阻能让我多轰几次油?多飞几秒?!

网友:
航空航天概论,哈哈,这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