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一个月攒了个配置,求推荐电池参数

楼主(2019-02-26):
新手不需要太暴力,能加点续航最好?
3s的电池比4s便宜一半的说,,,

网友:
不管几s玩会了都是可快可慢,建议买4s,以后不用再换了

网友A:
这套什么价钱?想弄一套入门级的送给亲戚家的小孩玩

网友:
4S  1500,能飞5分钟。。。佛系可以6分钟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套什么价钱?想弄一套入门级的送给亲戚家的小孩玩

给小孩就不要组了,直接买套100来块的玩具四轴

网友:
温柔飞3S 2200电池能飞差不多10分钟,4S 1500电池应该7分左右,但做动作必须4S高C数电池了,选择也很简单,按自己需两样都入几块就不纠结了,尤其飞固定翼、屏幕或眼镜等3S电也都能用得上。

网友:
电池还是推荐4S,不过短期资金不足的话3S也可以,练手完全够了,相同的钱可以多买两块加长飞行时间,后面可以换4S,不买新机的情况下(不过那是不太可能的,我就经常有买新机的冲动)
真要买3S建议不要超过6块吧,免得飞过4S就不想用3S了,飞过4S总感觉3S有点软趴趴。
6块3S或者4块4S,其实飞行时间没差多少,飞行体验4S好一丢丢

网友:
电池一定要 100c左右的。建议花牌

网友:
第一次就先3s  2204动力,前期都是炸炸,进阶在升

网友:
25C电池完全没法用。穿越机必须75C以上

网友C:
马达不建议RS2205,炸了经常射转子(别问我怎么知道的orz),建议买有钢轴、螺丝固定的,2306或者2207。图传推荐熊猫这样的,可以用OSD调频率功率,和小伙伴们一起飞会很有用。还有TS835上电经常干扰别人。。。电池果断4S,续航不差,而且飞着比3S舒服很多。摄像头选foxeer、runcam、奋兴这些大牌子就行了。电调选32位的。其他配置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达不建议RS2205,炸了经常射转子(别问我怎么知道的orz),建议买有钢轴、螺丝固定的,2306或者2207。图传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小孩就不要组了,直接买套100来块的玩具四轴

马上初中了!现在的只要上学的娃都看不上那些低档玩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初中了!现在的只要上学的娃都看不上那些低档玩具了

是要带他入魔吗?是的话应该跟他家长交流下吧,不然在目前的体系下如果航模影响了成绩,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