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fr8sb接收机如何使用sbus单线输出

楼主(2019-02-26):
各位魔友,请教一下,这个接收机怎么设置sbus单线连接飞控的方法。说明书上也没说清楚。谢谢了。

网友A:
直接插在接收sbus接口即可。然后,要看下遥控器说明书,或者接收机说明书,是否在sbus模式下,一般福特吧接收有4个模式

网友B:
直接接就好用。正负和信号线排序看看。接收有高速模式和普通模式选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在接收sbus接口即可。然后,要看下遥控器说明书,或者接收机说明书,是否在sbus模式下,一般福特吧接 ...

futaba的原厂接收我知道设置sbus的方法。就是这个兼容接收机不知道怎么设置sbus单线连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就好用。正负和信号线排序看看。接收有高速模式和普通模式选择一下

朋友可以再说具体一点吗?对头这个兼容接收机是直接把一根线插入sbus接口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可以再说具体一点吗?对头这个兼容接收机是直接把一根线插入sbus接口就可以了吗?谢谢。

是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可以再说具体一点吗?对头这个兼容接收机是直接把一根线插入sbus接口就可以了吗?谢谢。

对的。插SBuS口就可以了。对一下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插SBuS口就可以了。对一下线序

再细问一下,除了使用单根连接线接sb口和飞控外,tf8sb这个接收机上还需要做什么操作设置吗?比如查跳线,或者设置接收机模式等。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细问一下,除了使用单根连接线接sb口和飞控外,tf8sb这个接收机上还需要做什么操作设置吗?比如查跳线 ...

不用

网友C:
不用调,直接连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调,直接连好就行

好的,清楚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