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9-02-26):
请问穿越机 花飞的   一般摄像头是多少mm   2.1   2.3  2.5   2.8?     然后摄像头最便宜可以用什么型号的?
我买了三个  雨燕2 180元那款  全坏了。求推荐个便宜的型号。

楼主:
大神人呢

网友A:
最便宜能用的就是雨燕2 你是怎么弄坏的?

网友:
2.5基本够了

网友:
一般2.5比较舒服

楼主:
刚买的 格式4s  1550毫这么吓人。安  100c  内阻17豪欧?听说你们的6豪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买的 格式4s  1550毫这么吓人。安  100c  内阻17豪欧?听说你们的6豪欧?

看来这个内阻也不小呀,我新买的杂牌3s内阻最低的9毫欧

网友:
funfly是个神奇的东西

网友:
我现在主用2.1的,已经习惯了,貌似逆光好的没几个便宜的,很久以前刚玩穿越时用的是SONY4140+673 2.8镜头双层小板镜头还90多一个呢,清晰度没问题,逆光和雨燕比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能用的就是雨燕2 你是怎么弄坏的?

摔坏。还有接反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个内阻也不小呀,我新买的杂牌3s内阻最低的9毫欧

刚用完还是热的。马上测试  刚刚6豪欧。

楼主:
这个是3s  红牌   2200毫安   25c   。坑人的玩意。这个电池太垃圾了。加油门就报警。只能悬停玩玩。我已经给它储存了。希望没入坑的看到。不要上当。

楼主:
70豪欧内阻  的垃圾

网友C:
可以买runcam的robin啊 价格便宜 这一个用2.1镜头就行了

话说,摄像头的接口是有做防呆处理的,为啥还会接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摔坏。还有接反线

摔坏的电路板,装到接反的那个里,整出一个好的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用完还是热的。马上测试  刚刚6豪欧。

也是格式 funfly,正打算买这款,不知使用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格式 funfly,正打算买这款,不知使用效果如何?

建议买花牌。内阻低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runcam的robin啊 价格便宜 这一个用2.1镜头就行了

话说,摄像头的接口是有做防呆处理的,为啥还会 ...

焊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格式 funfly,正打算买这款,不知使用效果如何?

120元  格式  10--17豪欧左右  100c   1550mah
120元  花牌   6--9豪欧左右  110c     15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买花牌。内阻低一倍

花牌什么系列,红皮还是黑皮?
在用花牌黑皮RACE SPEC 系列,使用频率不高,结果有鼓包,已按要求充至存储电压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