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维宏3g卡的用户?

楼主(2019-02-26):
我用的3d卡以前用步进
电机
的时候还是非常稳定的。刚改了伺服问题就来了。手动慢速设置60,手动高速设置5000。先按手动低速慢速走(比如X向负走]然后再按Ctrl键就反向走(方向忽然由负变为正)。显示面板也由负方向变为正方向,而且速度和行程都不可控,直到撞死。伺服报警才停下来。经过多次测试,把单轴起跳参数改到600以内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问题是伺服加速度这么慢效率也上不去啊。现在想换个3g卡,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求有3g卡的大神说说使用感受。

网友:
原来3d盗版卡都这样
求助,维宏卡莫名的故障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972

网友A:
没用过维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