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飞行视频-干货分享-AR wing配司南飞控装机

楼主(2019-02-26):
3月4日更新:
昨天难得的好天气,约了几个朋友,总体来说爽飞,小炸(追逐的时候被朋友双子星别树上去了。基本无损,)用的4S1P,30KM续航很轻松,动力充沛。直接看视频吧。
续航视频

追逐视频

更新一个机载爆闪灯视频

AR wing 的优点就不用多介绍了,上市到目前为止,深受大家喜爱,老少皆宜。900mm的翼展,小巧的身躯,可搭配主流运动相机,并且能够达到一小时的续航,着实让人心动。
新款V2在老款的基础上做了一部分升级,增加机身底部吸塑防蹭底壳、盖仓由原木质提手升级为玻纤提手、机翼舵面前缘增加碳片,强度更高、机翼锁紧处双层木片,避免重复拆装和降落带来的松动。

开箱:
对比之前的白色包装,更换成了更为结实的牛皮纸箱,兼顾外出携带。并且现在多出了几张产品介绍图(也是为了宣传其它飞机吧),贴纸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机身都是有气泡垫包裹,最大的保证快递运输带来的不必要损伤。所有配件和老款并没有太大区别。

配件包,新款增加了一个电机座,4颗长螺丝是固定电机座的,4颗短螺丝为固定翼刀,两个黑色螺丝固定机翼。
相机框散件(适配市面上主流运动相机 gopro、session 、runcam等)

配置清单:
AR wing空机:279元
电机:银燕2205S  KV2300  79元  (实测2306系列动力过剩,普通2205动力不足)
电调:银燕blheli32  45A   88元     (常规搭配30A即可,配合5寸桨)
舵机:kingmax 13g数字舵机  38*2  76元   (银燕12g金属舵机也没问题)
桨:   银燕6038长续航桨     25元    (正常搭配5045两叶三叶即可)
飞控:司南 sn-l +空速      492元         (简直是神配,没有繁琐调参)
摄像头:runcam 老鹰2pro   339元   (FPV最好摄像头,没有之一)
摄像机:runcam2     400元  (session也有,但是拆不来电池,太重)
图传:熊猫1W    215元 (画面干净,搭配枫叶小平板轻松20KM)
接收机:睿思凯R9MM      (神推荐啊,有模友搭配枫叶克莫森飞50KM没到极限)

安装:

电机的安装方式也比较简单,电机先上好电机座,然后拧上去就好了,推荐装上面(能稍微避免打浆),注意电机转向,bl电调可以连接软件进行调换或者调换电机线。

图传推荐的安装方式,本身机翼里面有个过舵机线的槽,很合适,鼠尾天线穿到机翼正面很合适。(无需加散热片,上天以后直接风冷散热)

接收机安装和图传类似

空速计安装思考了很久都file:///C:\Users\Z_hon\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488\33A2FCCA.png统一走机翼线槽

舵机安装基本没得讲,少数需要用到胶水的地方,舵机线穿过线槽,打胶等胶水不粘手之后按进去即可。

另一处需要用到胶水的地方,吸塑底壳,同样打好胶水等干了以后再合。

设备布线就和各人水平和喜好有关,就不多介绍。(不同飞控布线方式大有不同)
司南飞控原带连接线太长,全部自己用30号硅胶线自己重新夹了一套,刚合适。

全重:
包含相机全重516g,极限减重能控制500g以内。搭配4S1P(210g左右)或者3S2P(310g左右),起飞重量在700g-850g之间是很好飞的。

网友A:
装机掏洞是真的心疼啊

网友B:
对这款AR WING心仪已久,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廉价的电子安装方案,LZ的这款豪装加起来超1K大洋了吧。比如飞控是否可以使用INAV系统的CC3D或者F4飞控等?

网友:
分享最光荣,顶帖最美,最帅

网友:
同款飞控,顶一下

网友C:
楼主用的眼睛吗,还是屏幕

网友:
也有动手的欲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这款AR WING心仪已久,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廉价的电子安装方案,LZ的这款豪装加起来超1K大洋了吧。比如飞控 ...

有啊,你翻一下,就这个版块里面,我朋友发了一个F4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眼睛吗,还是屏幕

用的鹰眼旗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机掏洞是真的心疼啊

快刀,切整齐,就不会心疼了。

网友:
太豪,前段时间,低空作死,炸了一台arwing,而且是炸水里,直接整机被水冲走

网友D:
如果手上有两块电池,有4S1P和4S2P,这样其中一块电池重心刚好,另一块就不好配重了,感觉电池可以挪动的空间不大,重心调整的余地不大

网友E:
目测楼主装的好像是反桨,摄像头设计到右侧是用摄像头重力抵消电机的反扭,如果装反桨了,反扭和摄像头重力都在右侧,估计飞机会向右倾,建议楼主换正桨!装机很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楼主装的好像是反桨,摄像头设计到右侧是用摄像头重力抵消电机的反扭,如果装反桨了,反扭和摄像头重力 ...

谢谢提醒,其实是为了拍照和称重随便薅的桨装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楼主装的好像是反桨,摄像头设计到右侧是用摄像头重力抵消电机的反扭,如果装反桨了,反扭和摄像头重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手上有两块电池,有4S1P和4S2P,这样其中一块电池重心刚好,另一块就不好配重了,感觉电池可以挪动的空 ...

4s2p还没试过,目前4s1p和3s2p,很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4s2p还没试过,目前4s1p和3s2p,很合适

其实我也有意入此机,但目前就这重心问题我比较愁,手上只有一块4S2P的电池,再加上相机在前头,怕是头重不好处理重心问题

网友:
飞起来怎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对这款AR WING心仪已久,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廉价的电子安装方案,LZ的这款豪装加起来超1K大洋了吧。比如飞控 ...

先赞一下楼主的机器布线干净立落!层主如果玩穿越,用穿越和固定翼现有或升级换下来的设备成本就低多了,推荐用F4飞控,F3往下的飞控大多数不集成OSD而需要格外加MINIOSD才成,尤其以后INAV新固件也不支持F3往下的飞控了。

网友:
黑色的,夏天太阳下晒不烫吗?我在南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赞一下楼主的机器布线干净立落!层主如果玩穿越,用穿越和固定翼现有或升级换下来的设备成本就低多了, ...

谢谢推荐,手上有穿越设备,不过都是老的,CC3D那一代。F4还是需要买一个的。

网友:
好帖子,配置也都很到位

网友G:
视频呢?不能光安装没有飞行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也有意入此机,但目前就这重心问题我比较愁,手上只有一块4S2P的电池,再加上相机在前头,怕是头重 ...

4s2p,再加个session4都没问题

网友H:
ARWING 4S 18650个人觉得刚合适压机头,很好飞 2P的话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ARWING 4S 18650个人觉得刚合适压机头,很好飞 2P的话略重了

4s1p和3s2p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频呢?不能光安装没有飞行视频

周末飞行,到时候上传

网友:
我刚买了银燕2205的电机啊    2205动力不足吗?

网友(2019-06-27):
老哥,你的飞控供电是用的司南电流计上自带的5Vubec还是单接了一块UBEC给飞控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楼主装的好像是反桨,摄像头设计到右侧是用摄像头重力抵消电机的反扭,如果装反桨了,反扭和摄像头重力 ...

观测仔细

网友:
原装老鼠尾巴的熊猫1W你实测飞多远无雪花?(到处飞那种,不是小心翼翼的拉直线)

网友(2019-07-29):
原来是77大佬,同款飞控,就是在你家买的,哈哈

网友:
这装机装的太TM简洁了。。。牛

网友I(2020-12-29):
请问黑色的是什么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黑色的是什么胶带?

醋酸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