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L v2 能不能改成油动的 汽油的 哪位老师解答一下

楼主(2019-02-26):
700L  v2 能不能改成油动的  汽油的  电池太贵了   比较喜欢油动的

网友:
油的也贵,维护、燃料都不便宜,飞行性能还会下降

网友:
直接换侧板

楼主:
换哪款侧板啊 烦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装什么发动机

楼主:
汽油发动机  甲醇的费用也不低,甲醇没意义了   os有一款汽油机

网友:
可以改呀 有离合器就行

网友:
侧板自己搞

网友A:
现在飞油机,要么是**,要么是真爱。

电池多划算啊,一组电轻松用到200循环,算下来一次飞行成本不到5块钱,外场搞个大电包,两组电边冲边飞,可以不间断一直飞下去。

油的你飞一次光油费就几十块钱了,发动机几百起落就废了,而且动力又差,根本划不来。

该汽油就更别提了吧,那动力,也就够飞个悬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飞油机,要么是**,要么是真爱。

电池多划算啊,一组电轻松用到200循环,算下来一次飞行成本不到5块 ...

也就会个悬停  飞动作都猴年马月了

网友:
大机油动方便,我航线党,不知道自配素油能不能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