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 Pro Parameter 专业版参数设置说明翻译(完)

楼主(2019-02-26):
最近入了二手VBC和三个新的Vbar NEO,在设定参数时一直是参考官网的设置说明。
官网只有英文和德文,不方便广大模友的使用。
我把NEO PRO的设置参数翻译了一下,造福模友。

已经翻译完毕了,后面还会整理一个遥控直升机常用中英文对照表。
第一次翻译陀螺仪的参数设置说明,有错误的地方欢迎模友们指出,我会不定期更正。

提供一个PDF文档下载,欢迎大家随意分享,拷贝,使用。(这个文件里有些错误没有及时更新,大家还是看帖子的内容吧。)
https://pan.baidu.com/s/13eFpdIpBx2Xyw0fjyFnRoQ

其他大部分APP的说明日总都已经翻译过了,搬运一下日总的帖子,链接如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68842&highlight=VBC

Main rotor 主旋翼
Flight Parameters 飞行参数

Swashplate Expert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斜盘专家菜单提供以下参数:
Elev. Prec. lets you adjust the elevatorpre-compensation which prevents ballooning/booming up especially in fastforward flight (banked). To check, do a vertical climb out. If the nose tendsto go upward, increase.
升降舵预补偿 让你可以调整升降舵的预补偿值,防止在升降过程中飞机抬头,特别是在高速前进飞行时(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检查参数设置是否合适,做垂直爬升,如果飞机有抬头的趋势,则增加参数值。
Paddle Sim. Flybarred helis have a very specific feel.Set values in the range of 20-40 to make VBar simulate this to a certaindegree. Set to 0 to turn this feature off (banked).
有副翼机型模拟 有副翼的直升机带有一种特殊的手感,把参数设置到20~40之间,可以让VBAR以不同程度来模拟模拟有副翼机型的手感。设置为0时关闭该功能(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Heli size is a factor tothe control loop to adapt it to the actual size of your heli. See table forrelation between heli size and parameter value. The parameter does not onlytake into account the size (e.g. blade length) but also the weight/discload/inertia and the dampening. This parameter is set during the initial setupusing the wizard and does usually not need to be changed.
直升机尺寸 是一个让系统控制回路符合你直升机尺寸的参数。请参考下面的表格来根据直升机的尺寸设置该参数。这个参数不只与尺寸有关(比如大桨长度),还与重量/旋翼盘负载/转动惯量 以及阻尼(比如横轴胶圈)相关。该参数在最开始使用设置向导时会被设置,一般不需要再更改。

Non-Mikado Helis 非米卡多机型

参数推荐值

Scale

Mikado Helis 米卡多机型

推荐参数

400 + SE

550 + SE

600 SE

700 XXtreme

800 XXtreme

Integral is the heading hold gain of the main rotorcontrol loops (banked).
积分参数 是主旋翼头锁定方向的控制回路感度。
Pitch Pump adds a dynammic add to fast collectiveinputs. The output to the servo will be temporarily increased if the stick ismoved fast, like in tic tocs. Slow movements of the collective stick are notaffected, which allows for smooth cruising and hovering at the same time.Values in the range of 30-60 are recommended. Set to 0 to turn this feature off(banked).
螺距加速 在快速给螺距时,螺距会动态增加。当快速给螺距时,螺距实际输出会短暂地大于当前螺距摇杆对应的螺距。慢速给螺距不受这个参数的影响,例如在悬停或航线时。该参数推荐值为30~60,当设置为0时,关闭该功能。
Attention You can use this feature to check thereliability of your power supply to the r/c system and the servos. Set to 50temporarily and move the collective stick quickly: in case the r/c systemresets under this strain, the power supply must be considered too weak, or theservos cause back voltages. You will also see low voltage warnings in the eventlog, then.
注意 你可以用该特性来检查飞机的供电系统。把参数临时设置到50,并快速地给螺距,如果VBAR重启,那就代表供电能力不足,或者舵机太耗电。你将在事件日志中看到低电压报警。
Warning Set this parameter back to a sensiblevalue prior to flying your heli again. In flight, this extreme dynamic increaseof collective output will most probably lead to a loss of control and crash.
警告 在上面的测试完成后,把参数调回原来合适的值。在飞行中,如果这个参数过大,会使螺距急剧增加,并非常可能导致失控和炸机。
Cyclic Ring limits the combined output of aileron andelevator if the control inputs are both together exceeding 100 %. You can useit to adjust the maximum throws of your swash plate to avoid binding and damageto the mechanics and the servos. The default value is 85. To check, move thecollective stick to 50 % and at the same time input full aileron and elevatorthrow. In case of binding, lower the value until the mechanics no longer bind.Values below 75 will start to limit the clean aileron and elevator outputs,too. In this case, check if you can modify the geometry of the rotor head andlinkages.
周期螺距限制 当升降和副翼同时以100%输入时,限制升降和副翼的联合输出。你可以通过该参数来调整斜盘的最大倾斜行程,以避免舵机和斜盘的机械结构发生弯曲和损坏。默认值是85。检测方法,把集体螺距摇杆达到50%,同时把副翼和升降摇杆打到头,如果憋舵机,就把参数调低,直到不发生憋舵。当参数低于75%时,单纯的副翼或升降输出也会被限制。这时就需要调整旋翼头的几何参数,比如各个连杆的长度,舵机臂上球头的位置。
Optimizer is used to adjust the requested and actualturning rates for aileron and elevator. Do aileron and then elevator flips inone spot to have the optimizer work fast. Just fly your regular patterns tohave the optimizer work too, but more slowly. Disable the optimizer once youare content with the feel of the heli, to prevent the optimizer from alteringflight characteristics depending on your current style of flying. You may entervalues manually, e.g. if you have experience with a certain type of heli and blades(banked).
优化控制用于调整实际翻滚速度以达到需求翻滚速度。做定点的副翼和升降翻滚可以让优化快速完成。按你平时的飞行方式也可以让优化工作进行,但是优化过程会慢一些。但你对当前的优化手感满意时,请关闭优化功能,以避免手感继续改变。你也可以手动设置优化参数值,比如你对特定机型和大桨有以往的优化参数结果。(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The collective curve allows to set a curve for each bankseparately, the same way as on regular radios. This way, you can have differentcollective angles e.g. for hovering/cruising or for scale helis, or symmetriccurves for 3-D-flight. 'Reset' sets the values of the bank currently activeback to defaults.
螺距曲线 可以对每种飞行模式单独设定螺距曲线,和其他遥控器类似。这样你就可以有不同的螺距特性来对应悬停/航线,或者比例模型,或者正负螺距对称的3D飞行。‘重置’会把当前飞行模式的曲线设置为默认值(-100~+100一条斜线)。
Collective Balance 集体螺距平衡

Adjustment for the Anti Ballooning System. Use lower values for Helis withhigh collective ranges and vice versa. (only with NEO available)
用于调整防止海豚效应系统(Anti Ballooning System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集体螺距大时该参数小,反之亦然。(VBAR NEO才具备该功能)

Setup Parameters 设定参数
Swashplate type 斜盘类型

Allows to change the swash plate conficuration independently from the setupwizard.
不需要启动设置向导就可以改变斜盘类型。
Rotor direction 主旋翼头旋转方向

Allows to set the direction of rotationindependently from the seup wizard, always with regard to the actual situationon the model.
不需要启动设置向导就可以改变主旋翼旋转方向设定,永远根据机型的实际情况来设定。
Collective Direction 集体螺距的方向

Allows to change between leadin edge and trailing edge control of the main rotorblades independently from the setup wizard.
不需要启动设置向导就可以改变机体螺距的方向

Attention 注意:
If you have a heli with levers in between the rods from the swash plate tothe blade grips, which reverse the direction of movement of the rods (seen e.g.on some TT helis), please set this parameter opposing to the display here, elsesome of the feed forwards (like tail rotor pre-compensation) might work thewrong way.
如果你的机型在斜盘和大桨夹之间有一个杠杆,这会使舵机臂的输出反向(例如图片中的雷虎直升机),请把参数设置为与上面示例图中相反的参数(Trailing Edge),不然的话一些前馈程序(例如尾旋翼的预补偿)会以错误的方式工作。

Servo Directions 舵机方向

Allows to reverse individual servos independently from the setup wizard.
不需要启动设置向导就可以改变斜盘舵机的方向。
Swashplate Trim

Allows trims to the swash plate independently from the setup wizard. Note thatthe bar graphs should show little deviation. If you have to trim more than athird into either direction, please re-set the servo arm and trim closer to thezero position.
不需要启动设置向导就可以调整十字盘水平和0度螺距。注意,应该尽量少的调整该参数。如果图中的柱状图偏离中点超过三分之一,请重新调整舵机臂安装在舵机上的位置(或者拉杆长度),并尽量保持柱状图接近中点位置。
Collective Endpoint 集体螺距行程

Allows setting individual end point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llectiveindependently from the setup wizard. Values between 80-110 for 12-14° indicatethat the geometry of the rotor head is well suitable for a flybarless system.
不需要启动设置向导就可以分别调整正负螺距。当参数值在80~110,对应集体螺距为12~14°时,证明当前旋翼头的几何参数(舵机臂安装位置,球头在舵机臂上的位置,舵机拉杆,大桨夹拉杆)非常适合VBAR无副翼系统。
Cyclic Setup 周期螺距设置

Allows to calibrate the control loop of your VBar independently from the setupwizard. Values between 80-100 indicate that the geometry of the rotor head iswell suitable for a flybarless system.
不需要启动设置向导就可以调整周期螺距。当参数值在80~100时,证明当前旋翼头的几何参数(舵机臂安装位置,球头在舵机臂上的位置,舵机拉杆,大桨夹拉杆)非常适合VBAR无副翼系统。

楼主:
Tail rotor 尾旋翼
FlightParameters 飞行参数

Tailrotor Expert provides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尾旋翼专家菜单提供以下参数:
Acceleration adjusts the overall acceleration anddeceleration for the tail rotor. Powerful tail rotors work best with thedefault value of 55. For pod-and-boom-type models use a range of values from35-60. For larger helis or heavy scale helis, use values between 25-40.
加速度 用于调整尾旋翼的整体加速度和减速度。强有力的尾旋翼在默认值55时就可以最好的工作。对于常规的机身和尾管结构,参数值在35~60之间。对于大型和比例直升机,参数值在25~40之间。
P Gain sets the gain for the proportional part of the control loop (directoutput to the tail servo, banked).
比例感度 用于设置控制回路的比例部分(摇杆直接控制尾舵机输出,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I Gain sets the heading hold gain for the tail rotor (banked).
积分感度 设置锁尾感度(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I Limit sets the heading hold range for the tailrotor (banked).
锁尾限制 设置锁尾的范围(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译者猜测是设定锁尾的角度范围,比如设定为50度,当尾巴被外力移动60度时,尾巴就不再回到初始位置了)
I Discharge sets the heading hold discharge time(5=normal mode) for the tail rotor (banked).
锁尾的释放 设置锁尾的释放时间(5是一个常规的值)(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译者猜测是用于设定锁尾向前追溯的时间,比如设定是3秒钟,那么外力移动尾巴,并保持了3秒,尾巴就不会再回到初始位置了)
Attention If you make changes to these parameters,always change both by the same amount. This gives the best results by experience.
注意 如果你改变了上面几个参数,请每次调整一样的值(比如每次调5),这样你能最快获得调整这个参数的经验。
Stop Gain A and B directly influence the stop behaviorfor both directions. Increase for crisper stops. Values set too high will leadto oscillation at the time of the stop. For weak tail rotors or large scalehelis, set this value to zero (banked).
停止感度A和B 这个参数影响尾巴向两个方向停止的特性。增加参数使尾巴更快地停止。设定过高时会使尾巴在停止时产生振动。对于能力弱的尾旋翼或比例直升机,把这个参数设置为0(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D Gain adds some extra punch to the tail. The range of values is between ...-...(banked).
微分感度 给尾巴增加一些力度,这个值的范围是?~?(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Tail Optimizeprovides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尾旋翼优化菜单提供以下参数:
Torque Compensation Collective adds tail inputwhen the collective stick is moved, to unload the tail gyro in situations wherehigh changes in torque occur. To fine tune, do vertical climb outs and watchthe tail: increase, if the tail does't hold, decrease if the compensation istoo high (banked).
尾旋翼力度的集体螺距补偿 当给集体螺距时,会增加尾旋翼的输入。当集体螺距大幅度变化时,可以帮助陀螺仪分担锁尾转矩。调整该参数时,做垂直爬升并观察尾巴,如果锁不住尾(译者注,尾巴向主旋翼旋转反向运动),增加该值,反之减少该值(译者注:尾巴向主旋翼旋转同向运动)。(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Torque Compensation Cyclic adds tail input when the elevator andaileron sticks are moved, to unload the tail gyro in situations where highchanges in torque occur. To fine tune, do elevator or aileron flips and watchthe tail: if the tail does not hold properly, increase. If the tailover-compensates, decrease (banked).
尾旋翼力度的周期螺距补偿 当打副翼和升降摇杆时,会增加尾旋翼的输入,减轻陀螺仪的负担。调整该参数时,做升降或副翼的翻滚,观察尾巴,如果锁不住,增加该值,反之减少。(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Zero Collective tells VBar the point of the leasttorque. Move the collective stick to 0° collective position and select 'SetZero Collective'.
零度螺距摇杆位置设置 让VBAR知道尾巴的反扭力最小的点(螺距为零的油门摇杆位置)。推动螺距(油门)摇杆,当螺距为0时,按下“设置0螺距”按钮。(译者注:该设定仅在改动过螺距曲线,使螺距摇杆居中的螺距不是0°时才有必要设置)
Side A and B shows optimizer values. The default of 30is suitable for powerful tail rotors. You may enter these values manually.
A侧和B 显示了优化的结果。默认的30适用于强有力的尾旋翼。你可以手动修改该参数。
Optimizer activates the built-in optimizer featurefor the tail rotor. This will improve the stop behaviour of the tailautomatically, for both directions (within the laws of physics, depending onblade length, chord, profile, and rpm). Do pirouettes into both directions withhard stops and with controlled stops. Turn off the optimizer once you arecontent with the result, to prevent it from changing the behaviour all thetime. The values will show in Sida A and Side B. Low values indicate a powerfultail, high values indicate a weak tail. The direction with the torque will bedifferent from the direction against the torque, of course.
优化器 开启该功能会激活内置的优化程序。这会自动改进尾巴向两个方向停止的特性(在物理原理内,取决于桨的长度,弧度,形状和转速)。分别向两个方向自旋,并急停和慢停。一旦你对优化的结果满意,就关闭该功能,避免特性继续改变。优化的结果在A侧和B侧的值中显示。较低的值意味着你的尾旋翼强有力,高的值意味着尾旋翼能力弱。因为尾旋翼要一直抵抗主旋翼的反扭力,所以A侧和B侧的值是不一样的,这是正常现象。

Setup Parameters 设置参数

Allows to set the limits and to revers the servo independently from the setupwizard. You can also choose the tail servo type here. Limits at abou 100indicate a good throw-force-speed ratio. Move the servo link in or out to getcloser to 100 if necessary. If the values differ immoderately, move the servoarm one notch arount it's actual center position and try again, to get less differentvalues for the limits.
不需要启动设置向导就可以修改尾舵机的反向和行程限制。尾舵机行程大约是100时,意味着尾有着良好的行程,力度,速度的配比。移动舵机臂上球头的位置,使行程限制值尽量接近100.如果两侧的行程限制值相差较大,请改变舵机臂安装在舵机上的位置或拉杆的长度,以便使两侧的行程限制值接近。
Trim will be done by the trim flight feature (you can also do it manuallyusing the trim flight panel). A list of tail servos can be found in the printedmanual, in the PDF file of it. If you do not fine your servo type therein,please check the manual for the servo or the web site of the manufacturer.
飞行微调功能可以对尾旋翼进行微调(你也可以在微调菜单中手动修改)。在手册中列出了尾舵机的型号,请选择对应的参数。如果你的尾舵机不在清单中,请在舵机制造商的手册或网址上查询尾舵机的参数。

楼主:
Governor 定速器
Flight Parameters 飞行参数

Collective Add will add an amount of throttle together with collectiveinputs,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crease in torque. This unloads the governorconsiderably and helps holding rpm and torque up. Too high a value will causeoverspeeding, too low a value will cause a slight drop in rpm. Change by 5 at atime (banked).
集体螺距补偿 用于在集体螺距增加时,补偿油门的输出。该功能可以减轻定速器的负担,帮助稳定转速,提高转矩。设定过高会造成转速超过设定值,太低会在螺距增加时掉转。调整时以5为单位来进行(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Cyclic Add will add an amount of throttle gogehterwith cyclic inputs, to compensate for the increase in torque. This unloads thegovernor considerably and helps holding rpm and torque up. Too high a valuewill cause overspeeding, too low a value will cause a slight drop in rpm. Chageby 10 at at time (banked).
周期螺距补偿 用于在打副翼和升降时,补偿油门输出。该功能可以减轻定速器的负担,帮助稳定转速,提高转矩。设定过高会造成转速超过设定值,太低会在螺距增加时掉转。调整时以10为单位来进行(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Collective Dynamic adds throttle on fast collectiveinputs. Values up to 40 are normal, the maximum should not exceed 80 (banked).
集体螺距动态补偿 在快速给螺距时增加油门的输出。一般设定值为40,最大不应该超过80(每种飞行模式可独立设置)。
Basic Throttle defines the overall vertical positionof the internal throttle curve.
基本油门 用于设定飞行中的最低油门值。
P lim – sets the maximum effect of the P gain withregard to minimum throttle, based on the internal throttle curve and thecurrent I values.
比例感度限制- 设定在小油门输出状态下,比例感度的最大影响。基于内部油门曲线和目前的积分感度值。
Integral Helps the governor to adjust for differentRPM settings and to compensate for the voltage drop while the batterydischarges.
积分感度 帮助定速器适应不同的转速设定,和补偿电池电压在飞行中的降低。
P lim + sets the maximum effect of the P gain withregard to full throttle, based on the internal throttle curve and the current Ivalues.
比例感度限制+ 设定在全油门输出状态下,比例感度的最大影响。基于内部油门曲线和目前的积分感度值。

Setup Parameters 设定参数
Governor Mode 定速模式

Allows to set the governor mode independently from the setup wizard. 'ExternalGovernor' means, the ESC will do rpm control by it's own. 'VStabi e-Governor'means, VBar Control and VBar will govern rpm. If you have the Nitro GovernorApp installed, you can also select 'VStabi n-Governor' from this menu. Setupwill be done in the Nitro Governor App.
不需要开启设置向导就可以改变定速模式。External外部定速就是用电调来定速,VStabi e就是用VBAR来定速。如果你安装了发动机定速APP,菜单里就会出现VStabi n的选项,定速设定会在发动机定速APP中来完成。

If you have set up a Mikado Heli, you can choose a suitable maingear and the number of teeth of the pinion. The gear ration will be calculatedautomatically. You can also set the pole count of the motor, and change theRunup Limit. Lower values mean a slower runup, higher values a faster runup.Default is 3. Min trottle sets the low threshold which the governor will neverexceed.
如果你已经设定了模型是米卡多机型,你可以选择大齿轮型号和电机齿的齿数。减速比就会自动计算。你还需要设定电机的磁铁对数(磁铁数量的一半),并调整Run up Limit缓启动值。较低的值启动速度慢,较高的值启动速度快,默认是3。Min Throttle最小油门值设定油门输出的最低阀值,油门输出将不会低于该值。

If you have set up a non-Mikado Heli, you can enter the calculatedgear ratio here. The remaining parameters are the same as above.
如果你已经设定了模型是非米卡多机型,你可以在这里输入减速比。其他参数和上面一样。
ESC Endpoints helps with setting the throws forthrottle using the collective pitch stick. Make sure the heli can not spool upaccidentally. Move the motor/pinion away from the main gear, or remove the mainrotor and tail rotor blades. Mind rotating parts! This is to avoid physicaldamage or injury.
电调行程 帮助你用螺距摇杆来设定油门的行程。为了确保直升机不会突然飞起来,请把电机齿轮取下来,或者把大桨和尾桨拆下来。注意旋转的部件!避免受伤。

Move the collective stick to minimum and set the value so the motor willshut off. As a safety measure, decrease by 5 below the value you get here. Movethe collective stick to maximum and set the value so the ESC opens throttly by100 % (see manual of the ESC for information).
把螺距摇杆打到最低,调整Low Limit参数直到电机刚好停转。为了保险和安全起见,再把刚才的值调低5。把螺距摇杆推到最高,然后调整High Limit值,直到电调油门达到100%,这要参考电调的手册。(译者注:这个功能是用于低端电调,油门行程是固定不变的,所以要调整遥控器来适应电调。我们现在常用的好盈电调,可以通过学习遥控器的输出行程来校准自己的行程,就不需要在这个功能里调整了。需要再setting tools -ESC setup 中校准电调的行程。)

RPM Expert (VBar Governor) and ESC out Expert (external Governor) allow theadjustment of all rpm/throttle values on a single panel. Autorotation sets thethrottle value for the idle position of the motor switch, to the speed themotor shall turn in autorotation training.
转速控制菜单(用于VBAR定速)和电调输出菜单(用于外部定速) 可以在一个菜单中调整全部飞行模式的转速或油门值。Autorotation自旋值用于设定马达开关在idle怠速位置时,油门输出信号的大小,让电调进入自旋模式。(译者注:好盈电调进入自旋模式的油门值是25%~40%,这时电机没有动力,当自旋降落失败,油门再次高于40%时,电调将高速启动,避免自旋降落失败后炸鸡。)

楼主:
遥控直升机常用英文中文对照表,持续更新......
分类英文缩写中文其他中文叫法解释
机械bearing轴承
机械belt皮带
机械blade
机械helicopterheli直升机直升飞机
机械linkage连杆
机械main rotor主旋翼
机械main rotor head主旋翼头
机械rotor旋翼
机械shaft
机械swash斜盘十字盘
机械tail尾巴
机械tail rotor尾旋翼
机械tail rotor head尾旋翼头
动作rudderrud尾舵
动作aileronail副翼
动作autorotationAR自旋自旋降落,熄火降落
动作bailot自旋降落跳伞,熄火降落
动作clockwiseCW顺时针的
动作collective集体螺距总螺距
动作counterclockwiseCCW逆时针的
动作cyclic周期螺距循环螺距
动作elevatorelev升降
动作pitch螺距
动作rescue救机援救
动作throttlethro油门
电气brushless motor无刷马达无刷电机
电气channelCh通道
电气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ESC电调电子调速器
电气gyro陀螺仪用于检测目标角速度的传感器
电气motor马达电机,发动机,引擎
电气port接口
电气receiverRc接收机接收端
电气remote controlR/C遥控
电气sensor传感器
电气servo舵机伺服器
电气telemetry回传遥测
电气transmitterTx发射机遥控器
参数bank飞行模式银行,库Mikado用
参数condition飞行模式条件Futaba用
参数control loop控制回路控制环,操纵系统控制回路中三个关键参数就是PID
参数curve曲线
参数governorGOV定速器定速
参数optimizer优化器优化,优化程序
参数professionalPRO专业的专家的
参数Proporti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PID比例积分微分PID调节高级控制参数里面一般都有PID三个参数的调节,P代表比例环节,意思是打杆直接反应的舵机的输出上。I代表积分环节,功能是锁定目标状态,校正控制对象的缓慢的微小的偏移,比如锁尾功能就是靠I参数来实现的。D代表微分环节,功能是消除偏移的趋势,可以理解为控制对象加速偏移时,把他快速地拉回来。
参数pump动态加速泵,加速
参数revolutions per minuterpm转速转数每分钟转数

网友:
技术贴,顶上去!

网友:
楼主威武,收藏备用!

网友A:
功德无量,顶起

网友:
技术贴 必须顶起来

网友B:
银行也太搞笑了吧

楼主:
占楼,待更新救机参数翻译

刚发现日总早就翻译过了,感谢日总,搬运一下日总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highlight=VBC

楼主:
占楼,待更新电压电流计翻译

刚发现日总早就翻译过了,感谢日总,搬运一下日总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2&highlight=VBC

楼主:
三架服役飞机已经换装VBAR NEO VLINK+PRO RESC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行也太搞笑了吧

改成“库”了,这样翻译更合理:)

网友:
技术贴顶上去

网友:
感谢分享造福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