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空心杯F3-EVO无刷调参求教

楼主(2019-02-26):
冬天过去了,中西部的气温也在不断回暖。太原这两天的天气更是有点小活泼,于是带上小机子跑出去耍耍。结果一块电池之后,机子就变得非常无力,一开始推满油还能飞起来2米高,没过一会就只能贴地飞行了。于是,找出调参软件(只用过一次),结果发现很多问题。
(一)Cleanflight这个软件显示不能联网了。
(二)下载了cleanflight_2.5.0_SPRACINGF3EVO.hex以后,使用本地文件还是没反应。
(二)先连接上看看,在电机项目里,发现一推满油门就有三个电机马上显示回落成1150.
(三)联系了淘宝,给发过来这个调参软件,发现固件下载不下来。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一)我这个飞控只能用Cleanflight这个软件,而这个软件是不是不再更新啦?
(二)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我的这三个空心杯是不是完蛋了,换个新的就能正常使用呢?
(三)如果Cleanflight这个软件过时淘汰啦,以后就玩这个Betaflight Configurator。那这个固件升级的方法有该怎么弄呢?
(四)这个飞控如果老旧的该淘汰的话,我这种100的小鸡鸡挂8520的四个空心杯该换个啥飞控?
最后,说老实话,本人学习能力有限,看了一些教学视频也是云里雾里。在这直接请教大家,还请兄弟们不吝赐教!

楼主:
图片被压缩得太惨啦

网友:
这应该是开了自稳模式,然后因为飞控不水平或者有一点点偏差,所以在油门推到顶飞控会相应“调平”,但是因为没有电机所以它的调平没有作用,因此显示在屏幕上就是相应的电机输出功率一直在下降,你试着晃一下飞机就会发现数值又会变化

网友:
你把自稳关了在调参软件里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刷固件得连外网才能在线下载

楼主:
这里又在升级地面站,可惜用360浏览器下载不下来,各位朋友有其他资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又在升级地面站,可惜用360浏览器下载不下来,各位朋友有其他资源吗?

用chrome浏览器下载,进谷歌商店可以找到最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hrome浏览器下载,进谷歌商店可以找到最新版的

谢谢你,我现在就去下载

楼主:
弄到这里,不会了

楼主:
还有我打开这个页面发现下载还是奇慢

楼主:
以前扩展程序有个创建快捷方式的选项,现在点它也没反应

网友(2019-04-01):
飞不高可能是电池有问题 内阻太大推油门就降压了

楼主:
不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刷BF不成,反而闹得usb连上点击连接键都没反应啦

楼主:
高人指点下吧。挺郁闷的,本来想重新买一个BF板子就算了,可万一因为这个软件再出幺蛾子。

楼主:
今天终于弄好了。用的2.4的cf调参软件,把自己板子从1.13升级到2.4。然后按照泡泡老师教程弄完了。原因就是有关32的那个驱动我的电脑不显示,换到第三台电脑就可以按照教程步骤显示32的驱动等等。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
电压低了就出这问题,大概电池飞到降落3.8就开始不稳

网友:
2s还好些,1s晃的不行

楼主:
我一直飞1s的,在室内感觉速度还行,就是掉高补油反应有点慢。我猜小飞机是不是都晃来晃去的,没有实验过2s.

网友B:
升级无刷吧,我之前也飞过有刷的,飞不了几次就挂了,买电机也贵,直接升级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无刷吧,我之前也飞过有刷的,飞不了几次就挂了,买电机也贵,直接升级无刷,

无刷小机子您觉得哪款比较好了?好像这两天大通兔机比较新鲜。

网友:
现在用的0802电机的,好像比较飞的猛时间也长,这个电机支持1-2s 。我的是0703电机,飞1s只能飞3分钟,用的高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