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慢做救生艇,3D打印,开源图纸,可做救援船

楼主(2019-02-26):
以前在论坛里发过救生艇的帖子,那个大的恒龙消防船改的救生艇一开始一个魔友帮我做了一个,后来我自己又参考制作了一个,最后被好友拿走了。
玩船都需要有救援船,一直想做一个,后来买了风动的沼泽狗,想做救援船,实际上风动船做救援船不是很合适,尺寸也很大,携带不方便。
很多时候船只是需要一点点力量就能完成救援,所以一个小的救援船和救生艇的结合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在国外的网站上找到了图纸的来源
终于找到图纸了

但是这个图纸打印出来的文件实际上并不能直接使用。我做了一些修改,我做的尺寸是286mm的长度

想达到的效果是所有设备都可以装到船壳里,然后出去玩的时候,船往背包里一扔,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简单组装就去救援。

所以遥控器也打算选择mini款的,mini攀爬车那个遥控器3通道2.4g就很合适。遥控器可以装到船壳里携带

同时选择了打窝船的无刷电机,磁吸上下盖的安装,3s电调,既保证性能,也保证电池通用性。

这些材料都到了,船壳打印好了,我会陆续的更新制作过程。

3d 打印 286mm这么大的 船壳的时候,多少上下盖都会有点变形,不过我已经通过热床2次加热的方式,完美修复了一点点的变形,上下盖完美结合。

图一会手机发吧,顺便,我手机发5imx的帖子总是提醒 选择分类,选择了也提醒,发不成功,不知道何故

楼主:
打印好的船,黄色是原图,橙色是286毫米的,此外,原图下部是分开打印后粘合的,我修改成一体的了,这样强度更好!

楼主:
打印的时候0.2层高,pla,热床55度,边线和支撑都要选,这样才能保证质量,上下一起,大概打印了2.5天

楼主:
电机选择了4130,正桨,安装的时候把底座拆掉,直接安转,这是外转子电机,动力应该是够的,昨天比划了一下,可以完美安转,舵圈的图纸在修改,可以转向,另外增加舵面,提高舵效,有点原来恒龙消防船那个舵圈的意思。

楼主:
上下磁吸中间加防水垫,只要上盖和下盖精度好,防水没有问题,做了试验,两小时,滴水不漏。

楼主:
说到修复打印件,说下做法,热床加热到75度,文件夹住打印件和热床,把不平的地方矫正过来,然后上下盖趁热,马上合拢,用文件夹固定,慢慢冷却。之后你会发现,严丝合缝,加上防水硅胶垫,就不会漏水啦!哎,思考所得啊!

楼主:
准备用的遥控器,汉特车上的,还有强磁,真便宜,各种尺寸都买了。模型边缘的地方要磨掉一些,才好安装,上盖还好,下盖忘记留槽了,只能手开,不过用电磨开,也很快

楼主:
上盖磁吸完工

网友:
真厉害,也不用涂装了,黄色很醒目

楼主:
做好了舵,磁吸的效果非常好!很紧

网友A:
有点意思,关注起。加油,期待后续!
另外,关于打印的时候,我个人心得,凡是下宽上窄或者从下往上收缩封闭的打印件,内部都不需要加支撑,我试验过很多次,加了支撑也起不到作用,因为喷头运行行程吐丝根本不和这些内部支撑有关联。这个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大家可以打印一个下宽上窄或者从下往上收缩封闭的打印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关注起。加油,期待后续!
另外,关于打印的时候,我个人心得,凡是下宽上窄或者从下往上收缩封 ...

45度的倾角不用加支撑,但是大了加支撑还是好的,因为更不容易变形,也更不容易拉丝,支撑很容易拆除。

楼主:
准备加上6个灯和一个警灯,大灯向前,左红右黄 ,这上面警灯,晚上也能判断状态

楼主:
经过测试证明,防水垫加磁吸的方式是不行的,防水垫很难做到磁吸情况下密封,很多磁铁很难调平,这个方法失败,大家少走点弯路,目前看来,螺丝是最可靠的,但是换电池很麻烦,在思考改进办法

网友B:
这个电机大了些  换个小点的电机更加协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大了些  换个小点的电机更加协调点

这个电机昨天试验了,确实够猛

楼主:
今天准备下水

楼主:
神盾局救生艇,动力超大,无刷电机,5000毫安3s电池,哈哈哈,自扶正,下午去试航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A5MTMzMzcwM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b4a93c401105d2a1fcc1a1c2ce4c3ca98
视频来啦!动力太强了,不能全开。救援问题不大,后面拖个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