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 7E 遥控器miniUSB口改type-C

楼主(2019-02-26):
我把7E改了1S锂电,USB数据线充电。我手机是type-C的,7E改typec母座后可以用手机数据线。
1.把遥控器上的miniUSB口拆下来,接上数据线,用万用表量出ABCD和1235对应。
2.买来type-C母座,接上数据线,用万用表量出ABCD对应的脚。
3.把type-C母座焊上去,对应脚接好。

网友A:
焊盘位置合适吗?方便的话给个母座的链接,我手机也是type-c接口的。

网友B:
是我看错了吗,右肩上的开关

网友:
很不错,毕竟现在用小D口和type-c口的成为主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位置合适吗?方便的话给个母座的链接,我手机也是type-c接口的。

淘宝直接搜,看图买24脚全功能的。我开始买了6脚的,介绍USB2.0,实际完全不带数据功能的,母座几毛钱1个,可是运费8块。
我图上那个脚间距和miniUSB间距一样,刚好的。
typec脚24个
a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b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a67和b67对应BC,也就是对应原来的23。
b4弯一点点也可以正对原来的1。
把b12或者b1弯到母座外壳和固定点焊一起,原来的5和外壳相连的。
a67要交叉接到b67,不然typc正反都可以插,但只有一面可以连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看错了吗,右肩上的开关

肩上2个2段开关2个旋钮,正面4个3段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直接搜,看图买24脚全功能的。我开始买了6脚的,介绍USB2.0,实际完全不带数据功能的,母座几毛钱1个 ...

就是说,按照你现在这样改了,正方插都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按照你现在这样改了,正方插都可以正常使用?

我的正反插都可以充电,都可以连电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直接搜,看图买24脚全功能的。我开始买了6脚的,介绍USB2.0,实际完全不带数据功能的,母座几毛钱1个 ...

是不是别的MINIUSB接口都可以这么改?

网友E:
好吧,我就是想问问d7e怎么设置三段开关,我现在只能设置两个两端开关,三段开关没法设置,有谁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就是想问问d7e怎么设置三段开关,我现在只能设置两个两端开关,三段开关没法设置,有谁知道的麻烦 ...

需要在文件改参数,论坛里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需要在文件改参数,论坛里有

找了一下没找到相应的帖子啊,请问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了一下没找到相应的帖子啊,请问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6759我贴里有写,请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别的MINIUSB接口都可以这么改?

typec往下兼容所有旧标准,那理论上用全脚的typec就是可以代替全部旧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