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双70su35

楼主(2019-02-26):
飞机买来装好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时间飞,上周日终于决定拿出去首飞。我买的空机,自己配的全金属数码舵机,fms70内转V2版涵道,好赢80A电调。首飞成功后完全调整好飞机重心微调好各个舵面就打算开始打开矢量骚整各种动作。后几个电做了原地筋斗跟落叶飘,原地筋斗没什么好说的,落叶飘需要注意的是升降,方向,副翼的舵量需要根据飞机落叶飘的姿态进行慢慢调整,找到三个量相互配合的一个匹配值,不然做出来的动作就会变形,姿态不优美。

下面这个视频是专门测试su35的低空低速性能,视频为证,苏系飞机性能是真的好啊,可快可慢,可优雅可风骚!

网友:
这飞行技术我啥时候能达到啊

网友:
摄影师水平不比飞行员差

网友:
好飞机,好技术

网友:
哇塞,又看到了魔友发Su35视频了,我也被诱惑入坑了一架,现在在等厂家的飞机制作中......希望到时候能和魔友的机机一样炫酷的灰上蓝天,话说魔友降落水平这么好,一定也是玩了很久了,顶一下

网友:
好想学到这么手艺

网友A:
请问楼主,总共11个舵机,您是都用一个电调出来的BEC通过接收机供电的吗,还是能够输出更大电流的UBEC供电呢

网友:
好飞机,好技术!

网友B:
我也想问问5A的bec电流够不够用,要不要额外加ubec。然后听说这飞机单靠副翼滚转比较缓慢,要用升降舵和矢量混控辅助滚转吗?再问问天上舵面微调会不会导致矢量喷口跟着微调,有没有办法让矢量舵机不跟着舵面微调。我打算用天9

网友:
我的想法是两个升降舵和两个矢量升降各占一个通道。采用三角翼混控方式增强滚转能力

网友:
相当的出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总共11个舵机,您是都用一个电调出来的BEC通过接收机供电的吗,还是能够输出更大电流的UBEC供电 ...

都是用一个电调的bec供电,没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问5A的bec电流够不够用,要不要额外加ubec。然后听说这飞机单靠副翼滚转比较缓慢,要用升降舵和矢 ...

我用的6014接收机,每个舵机单独接一个通道,这样的话微调不会影响矢量。正常飞行的话不用开矢量,舵面足够了。

楼主:
不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用一个电调的bec供电,没问题哈

好的吧,看来官方给的数据还是保守一点,说明书显示最多驱动6个舵机,那我过几天试试看,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2019-04-16):
飞翼双70su35是我最喜爱的航模飞。楼主的飞行技术确实很好!

网友:
用4S?还是6S?实际飞行多少分钟?

网友:
飞的太棒了,你是咋做到的

网友:
我的也准备去试飞了

网友(2019-06-17):
请问楼主用的多大的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