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的飞机炸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方便的切下损坏的部分?

楼主(2019-02-26):
3D打印的飞机炸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方便的切下损坏的部分?
有人用过下图这样的解胶剂吗,不知道是否可行,会不会腐蚀pla

这是我打印的PT17很好飞,可惜尾巴炸坏了,切不下来,不好换啊!有更换经验的模友介绍一下怎么修吧!

网友:
可以用电磨切掉啊

楼主:
哪种?有没有图片发一个来看看

网友A:
用过一款解胶剂会腐蚀
还是电磨和锯切吧。切完打磨,然后再从新粘接。

网友:
打印完怎么粘的飞机不就怎么粘

网友:
楼主得多大的打印机打印的啊,自己组装的吗

网友:
机翼也是打印的?那么大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一款解胶剂会腐蚀
还是电磨和锯切吧。切完打磨,然后再从新粘接。

是用什么刀具切割呢?是那种木工钢片,还是切割玉石的砂轮?

网友:
飞机打印的漂亮!可以用小电磨切割。

网友B:
电磨我想会发热变糊,手锯慢慢锯应该可以

网友C:
求教,您这是PLA打印的,还是ABS啊
PLA很脆很笨重啊。
是不是蒙皮打印的很薄啊。

整机强度怎么样呢,是否可以飞油动啊这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您这是PLA打印的,还是ABS啊
PLA很脆很笨重啊。
是不是蒙皮打印的很薄啊。

飞行强度没问题,就是脆,基本碰了就碎了,和轻木差不多吧,或者差一点!

网友:
用线锯慢慢锯,重新补回去强度会很差,最好用玻璃钢再加固一遍
来自小程序

网友:
我也打了架 后起落架那里很容易蹲坏 打印的时候注意加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磨我想会发热变糊,手锯慢慢锯应该可以

一定会变糊,我都是手工慢慢的锯。只要把坏的去掉,锯一个光滑的对接面,再打一个新的修整成合适样子粘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定会变糊,我都是手工慢慢的锯。只要把坏的去掉,锯一个光滑的对接面,再打一个新的修整成合适样子粘上 ...

优秀,就是手工费点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会变糊,我都是手工慢慢的锯。只要把坏的去掉,锯一个光滑的对接面,再打一个新的修整成合适样子粘上 ...

手工线锯吗?  我觉得这么薄的壁应该不至于糊吧,瞬间就锯开了,打算买一个电磨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优秀,就是手工费点力气

我是直接卡尺测量需要去掉多少直接三维模型里扣掉打印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工线锯吗?  我觉得这么薄的壁应该不至于糊吧,瞬间就锯开了,打算买一个电磨来试试

一碰就糊了,耐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什么刀具切割呢?是那种木工钢片,还是切割玉石的砂轮?

如果用电磨切就要装那种大锯齿的锯片。或者买铣刀。转速要稍微低点。高了会因为摩擦产生很大的热,然后pla就融化了。

网友F:
如果切的时候变形融化,那就边切边用水冷却。
高速锯片切割的时候,锯片发热的确严重,这个只有试试切的时候发热量多少才能知道。

网友G:
飞机做(打印)的真漂亮

网友H(2019-04-29):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