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振动排查,望各大神指点:炸鸡后,四次排查也没法除振动。

楼主(2019-02-27):
机子:亚拓500xt,轴传,原装配置,mB感度50。

问题:炸鸡后换零件修理,装上大桨之前一切正常,无异常振动(下方视频二),但装大桨后无法正常起飞(下方视频一),震动大的加油门也侧翻无法起飞。(不是甩桨问题)

已用替代法,换了以下零件:大小齿轮、主横轴、尾轴、大桨、十字盘

已用手确定了以下零件的完好:主轴承座没有虚位、舵机及摇臂没有虚位、齿轮传动是否顺畅(顺畅)、桨夹里面的轴承完整

已确定:两边螺距一致,视频七(新增)看应该没有双螺旋桨

无法排查:大桨桨夹是否变形、T联是否有问题

视频如如下:

一是:装上大桨之后,振动巨大,无法起飞。

二是:除去大桨,机整体无异常振动(没有异常)

三是:除去大桨后,主轴上方下看(没有异常)

四是:除去桨夹后,主轴上方下看(没有异常)

五是:十字盘转动(没有异常)

六:手上下拨动桨夹,有些少虚位(是否正常?)

七:测在带桨,震动由某一瞬间开始
希望各位大神指出可能存在的困难,有偿也是一份心意!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旋翼头的问题

网友:
旋翼头虚伪大吧,加垫片试试。我5.5有过一次

网友:
这架势,多半是旋翼头问题。 这根本就不是震动了,完全是失衡

网友:
看第一视频感觉是双桨了,把翼头夹换一下试试!

网友A:
看看2个桨的螺距是不是一样,前几天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检查是螺距不一样

网友:
十字盘球头螺丝看是不是开胶了

网友:
两边螺距确定一致?这个感觉双桨的厉害啊

网友:
楼主  尾桨去掉   上大奖   用手拿高 低速给油门  慢加油门 一步一看情况   事先设定最大油门为较低值    看舵机抖不抖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陀螺仪座是不是松了,导致陀螺仪在抖动!我有一次就是尾巴上下抖动!到处找不到原因,结果就是陀螺仪座松了会上下抖动!

网友C:
这很大可能是失衡了,有几个疑点:1.桨是否动静平衡,2.桨夹可能变形了,很小的可能中联出问题了,3.有较小可能,两边裸居不一样。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2个桨的螺距是不是一样,前几天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检查是螺距不一样

谢谢螺距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陀螺仪座是不是松了,导致陀螺仪在抖动!我有一次就是尾巴上下抖动!到处找不到原因,结果就是陀 ...

谢谢 没有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很大可能是失衡了,有几个疑点:1.桨是否动静平衡,2.桨夹可能变形了,很小的可能中联出问题了,3.有较小 ...

桨动平衡了,相差一克

夹看不出形变

中联些少少虚位

两边螺距不一样 完全一样

网友:
双桨了,能飞起来有鬼,换套旋翼头看看

网友D:
你用的不是原厂桨吧。桨夹推力轴承是否安装正确,要么大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动平衡了,相差一克

夹看不出形变

桨要做 动和静平衡,几个平衡

网友C:
可能锁定桨夹吧,多检查下这儿

网友E:
检查下旋翼头摇臂,很有可能是变形了,或者螺丝弯了。看视频,明显是头出了问题。看视频不是震动问题。

网友F:
换大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大桨试试

谢谢 大桨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锁定桨夹吧,多检查下这儿

桨夹看不出有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不是原厂桨吧。桨夹推力轴承是否安装正确,要么大桨有问题。

是亚拓原装螺旋桨啊,而且是a品  两幅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旋翼头摇臂,很有可能是变形了,或者螺丝弯了。看视频,明显是头出了问题。看视频不是震动问题。

摇臂?看不出弯了啊。

网友:
装上大桨之前就不正常了,视频二启动之后尾翼有虚影,听声音也不对劲。不装大小桨启动后摸摸尾管,麻不麻。我估计是传动轴有问题~

网友G:
兄弟用的是不是futaba18sz遥控器看我贴我有次遇到过一个奇怪的遥控器导致震动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设置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用的是不是futaba18sz遥控器看我贴我有次遇到过一个奇怪的遥控器导致震动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设置 ...

遥控器导致振动,拆掉桨打杆应该可以看到舵机动作异常。

网友H:
楼主还有一个东西没有代换:陀螺仪。
如果是陀螺仪内部松动,或者传感器损坏,那么飞机自身一点点振动也会被大幅度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还有一个东西没有代换:陀螺仪。
如果是陀螺仪内部松动,或者传感器损坏,那么飞机自身一点点振动也会 ...

嗯,陀螺仪也是个重点考虑的部位

旋翼头 陀螺仪

网友:
大桨的T形中联变形了!!!!

网友I:
判断中联有没有问题,把尾传动部分拆掉,再拆掉旋翼头,电机带动主轴空转,用手摸机身,记住这时的震动,做为调机的一个标准,感觉机身有没有左右晃动。然后装上旋翼头,再空转,如果有左右晃动,一定要记住是晃动,不是震动,要仔细感觉,如果有,而且很明显,那肯定中联不行了。你这个情况,中联、桨夹、桨,应该能很明显看出问题

网友:
横轴的胶圏有换下吗?大机没玩过,有一次450的机也有点类似,换下胶圏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

网友:
我700前一阵就这样,止推轴承是不是装错了顺序了,好好看看,重新装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判断中联有没有问题,把尾传动部分拆掉,再拆掉旋翼头,电机带动主轴空转,用手摸机身,记住这时的震动,做 ...

嗯,这才是技术贴

网友(2019-08-18):
先把大桨换了,再找其他问题!

网友J:
楼主你好,解决了嘛,很好奇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好,解决了嘛,很好奇是什么原因?

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双桨为啥飞不起来?

起飞前已经碰地了,是震动过大,到现在我也想不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L:
到現在也找不出原因? 把整台拆散再組裝試試吧。

网友L:
大桨方向安装反了

网友L:
厚的在运动方向前边,薄的在后边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到現在也找不出原因? 把整台拆散再組裝試試吧。

拆了n遍了
可能是某个金属件轻微变形导致震动
也可能是轴传系统出现了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在不装大桨前感觉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n遍了
可能是某个金属件轻微变形导致震动
也可能是轴传系统出现了问题

你2只大桨误差有1克?这你也敢飞,心还不是一般的大。重新配平,质量误差控制在0.1克以内(我是这么做的,而且在保证误差的同时,动平衡也要保证)。检查中联,桨夹,桨夹摇臂有无形变。2边桨夹虚位对称的话应该不会造成这样的震动。

网友:
查下止推轴承IN、OUT是否反掉了,或者止推轴承和桨夹轴承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