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琢磨的一个配置,各路大神看看行不行

楼主(2019-02-27):
玩了这么久四轴,就没有一台续航超过15分钟的,对续航的追求已经快让我疯狂了。

前阵子偶然在论坛上看到了幻神的那个sg325的帖子,那夸张的53分钟续航真是亮瞎我的眼。但是那个架子太贵了,而且为了减重牺牲了很多扩展性。然后我就自己琢磨。就有了下面这个配置,各路大神看看行不行。

翻了半天找到了这个架子,挂载点很多,也够轻,155g。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动力和飞控的选择和大佬一样,选用大疆御的拆机电机,f4飞控刷inav固件,目的是希望能像apm一样可以定高,定点,返航什么的。

最后就是我想往上面加一个微型云台,要不纯粹就仿造人家换了一个架子,什么用都没有。这源于我看到的另一个帖子,终于有大佬实现了第三方控制御的云台的方案

总览:        机架:155克        电机:26.7克*4=106.8克
        电调:四合一电调12克
        飞控:7克
        gps:12克
        图传:15克
        电池:3s2p18650 350克
        云台加相机:约100克
这样算上线材什么的总重量估计在800克左右,预计续航25分钟左右

现在还有一些问题求指教。
1.f4是否能实现定高,定点,返航等功能,之前一直玩apm,没接触过f4
2.f4是否支持数字电调,也就是淘宝上这种四合一电调。

恳请各位指点。

网友:
这个机架可以飞,续航主要看电机,桨,整体重量。电机可以买二手的,桨还是买原厂的吧,副厂的东西振动大,无法上云台拍摄

网友A:
兄弟问一下 第三方控制御的云台的方案 在那里看到的  能给个连接不qq18846700    谢谢了

网友:
我买过  还是太重   轴距太短不能上大桨   建议你搜下dh410   天津的那个卖家  超轻大轴距   可以折叠   续航搭配好了可以20+

网友B:
为啥一定要用f4刷inav ,乐迪的mini pix或者直接穷人pix刷原生固件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要用f4刷inav ,乐迪的mini pix或者直接穷人pix刷原生固件多好

看过那个,感觉集成度不高,加上osd,电流计,gps什么的布线乱,体积也太大,安装空间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问一下 第三方控制御的云台的方案 在那里看到的  能给个连接不qq18846700    谢谢了

就在5i论坛,搜口袋云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要用f4刷inav ,乐迪的mini pix或者直接穷人pix刷原生固件多好

主要是跟穿越机共用硬件,可以转换着玩

网友:
你这个架子上不了8寸桨,sg325架子不会太复杂,加工文件作者有发布,自己加工成本也要1百出头。我差不多也画了一个相仿的图纸,机臂用的是方碳管。

网友:
inav固件相对CF BF固件更适合远航,基础版F4飞控要外加气压计、罗盘跟GPS扩展才能实现定高跟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