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电池

楼主(2019-02-27):
单体电压1.3v多点。尺寸比5号大点,用b6镍氢模式充电报错。大点的是18650

网友:
应该是镍铬吧,标称1.2v,一些电动剃须刀里就有。

网友A:
电池身上有标注是什么类型电池 自己一看不就明白了 你都知道18650肯定能知道这是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身上有标注是什么类型电池 自己一看不就明白了 你都知道18650肯定能知道这是啥电池

真不知道,蓝皮上啥字母也没有

网友:
充电器不行

网友:
测量单体电池的直径和长度,把数字加一起看看